[PCB]
求书.....求PCB覆铜指导书

楼主(2018-12-18):
求PCB覆铜指导书,什么时候该大面积覆铜,什么时候该不覆铜,铜箔的厚度形状有什么讲究.......有没有这类型的书,请推荐

楼主:
谢谢T叔,还想向您讨教下关于接地方面的书籍。单点接地,多点接地,RC接地,磁珠接地以及接地点的选择方面的书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还想向您讨教下关于接地方面的书籍。单点接地,多点接地,RC接地,磁珠接地以及接地点的 ...

〓◆ 接地相关专辑 21册 112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