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JATG下载jic文件到altera FPGA总是在80%报错,device ID不一致

楼主(2018-12-18):
用cyclone10的FPGA做了个板子,看datasheet可以用JATG下载jic文件到altera FPGA的配置芯片上(用的M25P16),但是烧写的时候总是在80%报错,说device ID不一致。我的mesl[0..3]都接地了,是不是不能这样接?急求!

网友A:
不熟悉alter的    如果是xilinx的   只要进行到这个进度   肯定是没问题了

网友B:
MSEL[3:0]都接地,是PS模式,应该用AS模式。将MSEL<1>接高

网友C:
可以试下,在转jic文件时,将 disable EPCS ID check 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