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蛮不讲理的客户怎么办?

楼主(2018-12-18):
今天遇到一个客户,维修好的板子18块,问发回哪里,说有三块有缺陷问题,让发15块,可公司说的发18块,就说先把18块发过去,那三块你觉得有问题的需要和公司谈论怎么解决,客户就挺生气的,语气也不好被说了一通。后面处理了,但心里肯定不舒服。遇到这种,各位电工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客户叫你寄回15块,但是你们公司让你寄18块,你按公司说的做,客户生气就让他生气,又不是客户给你发工资,你要听公司的命令。

网友B:
如果你不是有决策权的决策者,最好是反映给你的领导,让他们解决。领导拥有更高的决策权和更多的资源(比如和其他部门或者更高领导沟通的渠道和影响力),考虑的层面更高(比如,不会仅仅看到这18块电路板,还会评估这个客户的重要性。),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和可能性也就越大。
如果你是拥有决策权的人,我倒是觉得(个人意见哈)应该按照客户的要求做。还有3块有“缺陷问题”,能叫“维修好的”吗?公司说发18块是什么时候说的?恐怕是在给你分派维修任务时说的吧?大概会是:把这18块修好,然后寄给客户。如果是这样,寄给客户是有前提的:18块都修好。还有3块有缺陷,你给客户寄过去干什么?再倒一遍手还得回到你手里,你还落个不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任务是任务,我们工作中肯定要尽全力去完成任务,但是实际中往往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不能保证所有任务都能及时完成。(如果所有任务、计划都能按时完成,这世界该多完美?)完不成,就及时沟通,而不能凑合。你要看到你的任务的意义,不是具体的要这18块卡修好,这只是形式,最终目的是要客户满意:客户满意才能继续跟你们公司做生意,公司有收入才能给你们发工资。如果看不到这一层,还要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明明没修好的卡,也要强行寄给客户。),有点缺乏担当了(缺乏对“没完成任务”的的罪名担当。即便你形式上完成了任务,可欠账总是要还的。转一圈再回来,你失去的还有信任。到头来谁都没骗,只骗了自己。)。这样的员工,领导将来怎么敢委以重任?从个人利益角度看,怎么提升?

网友C(点评):
说的好,别觉得自己是搞技术的就专攻技术,沟通技术就不要了。其实最终目标层主说的很对,就是让客户满意,状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如果你领导知道全部情况并示意你这么做你就做,也许他有更深层次考虑,如果发生新情况你领导不知道你就要及时汇报,并且在决策前让客户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