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求问,DSP2812如何通过串口更新程序?

楼主(2018-12-18):
求问,DSP2812如何通过串口更新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Prog  不行吗
http://www.ti.com/devnet/docs/catalog/embeddedsoftwarefulldetails.tsp?productId=10 ...

不是直接通过电脑烧录,而是电脑-->CPU-->DSP的方式,通信方式是SCI,这样似乎C2PROG和DSFLASH都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通过电脑烧录,而是电脑-->CPU-->DSP的方式,通信方式是SCI,这样似乎C2PROG和DSFLASH都不行吧? ...

哦  这样不行     只能你去研究一下烧写的SCI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