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温度采集芯片ADT7310TRZ,有用过的前辈能指点下吗?

楼主(2018-12-18):
下个板客户要求用它,想请教下这个芯片有使用过的坛友前辈能提前指点下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先用了,遇到问题了再问,这样别人更好回答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先用了,遇到问题了再问,这样别人更好回答些。。

好的,本想先打打”预防针”的

网友B:
ADI的芯片不会有什么问题。
看精度指标跟DS18B20没有多少差别,优点是测的快、工作温度范围更广,缺点是线太多……另外如果是气温水温一类测温场合需要的测温速度都不快。
估计是工业场合测量关键部件、介质温度的,例如电机、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I的芯片不会有什么问题。
看精度指标跟DS18B20没有多少差别,优点是测的快、工作温度范围更广,缺点是线 ...

估计和您说的差不多,具体细节还没和客户沟通,那这样的芯片它是贴在板子上的,不像传感器那样直接贴在被测物体上,中间应该是隔着很多距离的吧?这样不是成了检测板子的温度了么?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