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一下5V电路的TVS管的选择问题

楼主:
最近USB电路上总是出问题,现在想在D+,D-上加TVS管。现在好像有两种选择,一种是5V截止,5.5V击穿,但是IPP<5A的,一种是5V截止,6.4V左右击穿,但是IPP可以有几十安培的,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选取TVS管。还有再请教一下,5V电源通路上的TVS选择(负载能力>3A/负载能力500mA)。

网友(2018-12-19):
击穿电压是不是高于电路中器件的电压上限!

网友A:
楼主房间加个微信吗 18549815080 我司是专业过压保护器件原厂,我给你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B:
TVS是用来抗浪涌的,那要看你需要过的浪涌等级是多少了,具体计算方式网上资料很全。usb线路上一般用esd比较多,如果你的usb是速度稍微快一点的,就要考虑保护器件结电容的大小。高速usb口上一般只能挂pf级别的esd。电源通路上的TVS选择跟电源的供载能力没关系的,主要还是浪涌的等级决定,一般TVS前端会加压敏电阻和空气放电管保护TVS。

网友C:
需要看你的电源耐压,你是否是抗浪涌?可以加我微信我跟你具体说一下,fu15013821502

网友D:
对USB2.0而言 Vbus 可能达到5伏,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需要选取的ESD保护二极管的工作电压需要达到5伏或略微高于5伏。正常工作中D+和D-负责传输叉分信号幅值范围在0到3.6伏之间。所以我会选择工作电压在3.6伏,或者更高的TVS二极管。

网友E:
usb信号串共模线圈的较多,TVS的很少见,用ESD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