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cyclone MSEL引脚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8-12-18):
根据官方的handbook,MSEL要么被接至VCCA要么被接至GND,而图中的第一点又说配置电压标准适用于bank所在的VCCIO电源。我现在的VCCA是2.5V,VCCIO是3.3V供电,那么到底是要接VCCA的电压还是VCCIO的电压呢

网友A:
匹配VCCIO电平就可以了

只要不超过4,1V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B:
MSEL要求接高电位。最好MSEL接VCCIO电压。但是接VCCA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