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锁按键导通?

楼主(2018-12-18):
按键图纸如下:     无锁2.*3按键,自由时候1-2导通,按下之后2-3导通,现在贴在板子上,如图      发现按下的过程中,1-3有瞬间导通,拉低电压了。哪位有用过的5.8*5.8无锁单排或者双排按键,按下过程1-3不要有任何导通。求推荐

楼主:
没人遇到过?

网友A:
1,3脚不可能有碰到的呀,你2脚电路中若有大电容,则有可能2,3接通上电瞬间充电,把电压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脚不可能有碰到的呀,你2脚电路中若有大电容,则有可能2,3接通上电瞬间充电,把电压拉低. ...

没有电容,直接一个电阻到MCU管脚

网友B:
用在MCU上,如果不是自锁开关,别这样使用啊。

网友C:
1.拆解开关,研究结构。
2.示波器测量拉低的时间,是否每次都固定。
3.检查软件,此GPIO输入状态是否初始化OK。
4.开关的1 3脚导通,短路???
PS:还是老T叔的那句话“1,3脚不可能有碰到的呀,”

网友D:
“1-3有瞬间导通”是不是真的,拿表测,至于楼主说的“被拉低”,给出实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脚不可能有碰到的呀,你2脚电路中若有大电容,则有可能2,3接通上电瞬间充电,把电压拉低. ...

电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有瞬间导通”是不是真的,拿表测,至于楼主说的“被拉低”,给出实际电路。 ...

   没有没有直接测,但是取下电阻R8,按下按键过程,3.3V被拉低,MCU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拆解开关,研究结构。
2.示波器测量拉低的时间,是否每次都固定。
3.检查软件,此GPIO输入状态是否初始化 ...

   没有没有直接测,但是取下电阻R8,按下按键过程,3.3V被拉低,MCU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MCU上,如果不是自锁开关,别这样使用啊。

你有遇到这种情况的经历吗?

网友A:
拆了一个类似开关,确实有短路,哈哈,哪个体育老师设计的破玩艺儿,晕,看来你得改变下设计,1脚通过一只10k电阻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一个类似开关,确实有短路,哈哈,哪个体育老师设计的破玩艺儿,晕,看来你得改变下设计,1脚通过一只10k电 ...

没得弄了,板子都做了,只能一个个去检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得弄了,板子都做了,只能一个个去检料了

应急办法:
把1脚GND脚铜箔断开,再并只10k贴片电阻,就不会因3.3v短路而重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直接测,但是取下电阻R8,按下按键过程,3.3V被拉低,MCU重启。
...

如此,买合适的开关就是。这种现象,拿表测非常方便准确,用带蜂鸣的二极管/电阻挡位,短路瞬间会有声音,至少读数会跳,短路电源太危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得弄了,板子都做了,只能一个个去检料了

重新采购吧,如果是设计缺陷,同样结构的开关根本不能用在你的电路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遇到这种情况的经历吗?

没有,只是不知道你的设计理念,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E:
不带锁的开关为什么要用单刀双掷的?单触点的不能满足需求么?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F:
学习了,以后使用这种开关要注意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