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这个复用函数参数怎么选择?

楼主(2018-12-18):
对于引脚复用函数,有个GPIO_AF参数,这个怎么选择,比如我想复用位TIM2作为pwm输出,但是GPIO_AF_1,GPIO_AF_2,GPIO_AF_10都有TIM2

网友:
注意看这个。

网友A:
现在流行用HAL库了,你这个库不好搞这个。

网友A:
用HAL库吧,你可以图形化选择各个功能的,不用担心不知道设置哪些寄存器了。

网友B:
用的标准库啊?新版的HAL库你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楼主(点评):
维护老程序啊 没办法

网友B:
你编译后定位这个函数原型,然后看看里面是用这个参数操作的哪个寄存器,然后去手册找这个寄存器。s

网友C:
一直在用寄存器操作。。。。。。。

网友D:
这个手册上引脚说明的很清楚啊

网友E:
亲 看手册啊  手册上有写啊

网友F:
我喜欢用hal库  没有用过标准库

网友G:
我也都是用的hal库

网友E:
楼主直接用cube生成代码就有了  不用你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