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何求C语言字符串长度(strlen函数和sizeof关键字)

楼主(2018-12-18):
C语言字符串长度的计算是编程时常用到的,也是求职时必考的一项。

C语言本身不限制字符串的长度,因而程序必须扫描完整个字符串后才能确定字符串的长度。

在程序里,一般会用strlen()函数或sizeof来获取一个字符串的长度,但这2种方法获取的字符串的长度其实是不一样,我们用如下函数进行测试:

void test6()
{
     char s1[20] = "hello world";
     char s2[20] = {'h','e','l','l','0',' ','w','o','r','l','d','\0'};
     char s3[] = "hello\0 world";
     char s4[] = {'h','e','l','l','0','\0',' ','w','o','r','l','d','\0'};
     printf("%d\t%d\t%d\t%d\n",strlen(s1),strlen(s2),strlen(s3),strlen(s4));
     printf("%d\t%d\t%d\t%d\n",sizeof(s1),sizeof(s2),sizeof(s3),sizeof(s4));
}

注意,该函数里面定义了4个字符串,基本数据都是“hello world",但需要注意的是,字符串s1和s2给定了字符串数组的大小为20,然后使用2种方式进行赋值;字符串s3和s4是s1和s2对比的字符串, 区别就是s3和s4字符串中间插入了一个'\0'。该函数运行的结果如下:

从运行结果可以看出,strlen()函数和sizeof求字符串长度需要注意下面几点:

1. strlen函数求得的字符串长度是从字符串第一个元素到第一个'\0'之间元素的个数(如果字符串中间有'\0',则结果不是整个字符串的长度),同时不包括该'\0'

2. sizeof求得的结果是存储该字符串的变量占用的空间大小,因而一定会包括'\0'.若'\0'后还有空余的空间,也会包含到结果里面

楼主:
解释(与2种求值方式的实现原理有关):

1. strlen()的一种实现就是遍历字符串,遇到'\0'就终止,因而返回的结果是第一个'\0'前字符元素的个数

2. sizeof 常用来求变量占用内存空间的大小,因而它返回的是存储字符串的变量所占用的内存空间大小,用来求字符串的长度,只在特定情况下可行,即字符数组刚好被一个字符串占满。

楼主:
扩展:

在C语言中,与strlen函数不同的是,sizeof不是一个函数,而是判断数据类型或者表达式长度符的关键字,也可以说是C/C++中的一个操作符(operator),其作用就是返回一个对象或者类型所占的内存字节数。
注意:字节数的计算在程序编译时进行,而不是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才计算出来!

数组的sizeof值等于数组所占用的内存字节数,如:
char a1[] = "abc";
int a2[3];
sizeof( a1 ); // 结果为4,字符末尾还存在一个NULL终止符
sizeof( a2 ); // 结果为3*4=12(依赖于int)

那么如何求数组中元素的个数呢?(以下两种方式是等价的)
int c1=sizeof(a1)/sizeof(char);//总长度/单个元素的长度  char型
int c2=sizeof(a2)/sizeof(a2[0]);//总长度/第一个元素的长度 int型

网友A:
试过了,用sizeof真给力。

网友B:
用这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例子好理解,出乎我的意料

网友C:
这两个函数必须掌握的,好像sizeof 称为关键字

网友D:
这个在串口通信上有用,有时候你不能通过这个符号判断是不是结束。

楼主:
这个方法以前学过,后来很少用。其实发现如果用的话,程序会变的更加具备可移植性。

网友E:
sizeof好像是个关键字,但是每次看,都跟个函数一样。

网友F:
上面那个除以sizeof的非常有用。

网友G:
sizeof是常用的  字符串的那个很少用到

网友H:
学C的时候都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