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输入脚DI上拉电阻如何选择

楼主(2018-12-18):
电路图里面的芯片是sn65hvd05dr用光电隔离,DI脚上拉(R21)之前是10k,我用示波器看DI脚上的波形好像有几个拉不高,改1k后波形正常,是否是因为10k电流太小的缘故无法驱动引脚?一般485 DI引脚需要多少电流?

电路图

电路图

R21 是10k 波形

R21 是10k 波形

r21 是1k 波形

r21 是1k 波形

网友A:
根据RS-485标准,当接收器的输入阻抗为单位阻抗时(最小为12k),总线上最多可以接32个节点,485的差分负载最大为54Ω,此时差分输出电压最小为1.5V。

网友B(点评):
跟楼主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B:
楼主遇到的问题跟485接口片的输入电流无关,而是光耦中的光敏管退出饱和需要的时间影响所致。建议仔细看欧美厂家的光耦原版器件手册,或者看关于晶体管的教材,注意集电极负载电阻对晶体管开关特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RS-485标准,当接收器的输入阻抗为单位阻抗时(最小为12k),总线上最多可以接32个节点,485的差分负载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遇到的问题跟485接口片的输入电流无关,而是光耦中的光敏管退出饱和需要的时间影响所致。建议仔细看欧 ...

谢谢 ,我看看137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