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变量类型测试方法

楼主(2018-12-18):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main(void)
{
char a=0;
int b=0;
short c=0;
float d=0;
double e=0;
long f=0;
long int g=0;
printf("测试变量长度\n");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

printf("char=%d\n",sizeof(a));
printf("int=%d\n",sizeof(b));
printf("short=%d\n",sizeof(c));
printf("float=%d\n",sizeof(d));
printf("double=%d\n",sizeof(e));
printf("long=%d\n",sizeof(f));
printf("long int=%d\n",sizeof(g));

return 0;

}

楼主:
用这个方法可以测量你用的单片机的不同类型的变量长度是多少。

楼主:
另外还可以用测试的方法测是大端还是小端。

楼主:
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变量在里面怎么存的了

网友A:
我竟然没想到。

网友B:
这个方法经常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变量在里面怎么存的了

这个测大小端可行??
大小端 %d 输出不一样?

网友C:
printf("char = %d\n", sizeof(char));
直接这样, 定义变量, 可读性并没有更强.

网友D:
short long 这种还是很难懂的。

网友E:
跟我用的软件一样啊。

网友:
这个软件最近两年很火,我是在C Primer Plus上看到的。

网友:
接班了Dev C++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intf("char = %d\n", sizeof(char));
直接这样, 定义变量, 可读性并没有更强.

不懂啊,那么怎么增强呢

网友F:
挺好的,能测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