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如何使用IO口模拟呼吸灯的效果

楼主(2018-12-18):
由于芯片没有硬件的PWM,所以只能软件模拟,但是测下来发现都是在闪烁,没有做出呼吸的效果。
如果是使用延时的方法确实可以做出来,但是对于运行效率来说太慢了。

我的目标是利用定时器中断实现呼吸灯,请问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定时中断里做

网友B:
软件打开一个40US的中断,每一格加40US就可以了,我前上个月刚写了一个呼吸灯,现在出货了

网友C:
使用PWM。至少8位的PWM。

网友D:
定时器模拟PWM,只有起始段差一点

可以详细说下吗?

网友E:
软件模拟,放中断里就可以了。

@布丁奶茶 :...那就这样, 取一个变量,范围给定到0-10,然后放中断,小于2 灯亮,否则 灯灭,溢出清零。然后在灯的状态反过来,看看亮度是否变化了。这个判断条件就是类似于占空比。
@hhxs0216 :你这种延时的方法我知道,就是用定时中断做,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改变占空比
@hhxs0216 :100改成1000,打错了
@布丁奶茶 : for(i = 0; i < 100; i++) { for(j = 0; j < 100; j++)//亮到灭 { if(j > i) led1(ON); else led1(OFF;) } } 参考下吧,其实楼下@追夜说的很明白了
可以说一下具体的逻辑怎么实现吗?我现在的问题是出在不知道如何在程序上调整占空比。谢谢了

网友F:
定时器中断里,定时一个1ms的中断,计数到100ms翻转一次。这个就是PWM周期, 如果你要调占空比30%,就计数到30ms翻转一次,周期到了再翻转一次,这就是一个PWM波形了。然后就是调占空比变量,慢慢加占空比,加到95%开始减少,减小到20%左右开始增加。就是呼吸效果了

@布丁奶茶 :看问题错了,调整占空比的时间是可以算的,比如你要一个呼吸周期3s,那么从最暗到最亮需要1.5s,你假如从20%亮度调节到100%,需要调节80个,那么调节周期就是1500/80 = 15ms,就是每15ms改变一次占空比,当然最好这个时间要大于一个PWM的周期的。
@布丁奶茶 :所以你就用一个更小的时间去判断占空比,比如100ms周期,你的定时器就定为1ms,计数到30,就灭led,计数到100(一个PWM周期),就亮led,这样led就亮了30ms,就是30%的亮度。觉得有闪烁的话,可以把定时器时间再缩短,修改闪烁频率。这是通用做法,当然会频繁进中断,如果你用stm32的话,可以用它的比较捕获定时器。CP1设占空比,CP2设为周期.
我试了下,还是有问题。我的问题应该出在怎么占空比上面。如果PWM周期为100ms的话,30%的占空比就应该是亮30ms灭70ms? 那我程序上在何时调整我的占空比呢?

网友G:
定时器的没做,拿延时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时器中断里,定时一个1ms的中断,计数到100ms翻转一次。这个就是PWM周期, 如果你要调占空比30%,就计数到3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打开一个40US的中断,每一格加40US就可以了,我前上个月刚写了一个呼吸灯,现在出货了[e ...

能说一下逻辑吗?

网友H:
一般的实现方法是调制脉宽,主要实现思路是,频率要求一定,在一个周期内对高电平以及低电平的持续的时间进行控制,这样就可以实现PWM调光了

网友I:
可以开2个定时值呀,一个调频率,一个调占空比。

网友J:
        if(++r_pwmctrl==254)
          r_pwmctrl=0;
        r_p3buf=0x0f;
        if(r_pwmctrl<r_pwmbuf[0])
          r_p3buf&=0xfe;
        if(r_pwmctrl<r_pwmbuf[1])
          r_p3buf&=0xfd;
        if(r_pwmctrl<r_pwmbuf[2])
          r_p3buf&=0xfb;
        if(r_pwmctrl<r_pwmbuf[3])
          r_p3buf&=0xf7;

        P3=r_p3buf

中断里面这么做。

楼主:
现在呼吸的现象是有了,但是效果不太理想,估计是我占空比的曲线没有设定好,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网友K:
可以给发光二极管并联电容,利用io口控制电容电路通断呗

网友B:
每40US进一次中断,第一次进中断,设定高电平为40US,周期为1MS,工作30MS,然后再调整高电平为80US,周期依然是1MS,再工作30ms,依此类推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可以给发光二极管并联电容,利用io口控制电容电路通断呗

电容不是有充放电嘛

网友L:
设置一个 PWM 控制 查找表,在中断中不断的 查边设置 PWM波、

网友M:
这个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pwm的周期不能太大了,小于40mS才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N:
定义一个最小定时刻度,
最定不一个周期,周期是前面最小定时刻度的倍数。

周期种,同样电平的多个最小定时刻度穿插。

目的是,连续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最好不要太长,
人眼的反应时间据说是24ms.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呼吸的现象是有了,但是效果不太理想,估计是我占空比的曲线没有设定好,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

估计是曲线问题,你可以调整呼吸曲线的,比如达到100%了,就延时一会再开始变暗,呼吸效果就不会显得太急促。可以多试试,自己觉得呼吸效果舒服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找到问题了,模拟的PWM周期控制在10ms,呼吸周期3s,效果比较好。

@xiaokia :这个看你要求的曲线平滑度了,我设置的1
@布丁奶茶 :100us中断一次吗?
@xiaokia :最小占空比我设置的是1,这个就是呼吸曲线的问题,你解决多试试觉得ok就好了
PWM周期10ms,最小占空比多少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现在呼吸的现象是有了,但是效果不太理想,估计是我占空比的曲线没有设定好,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

可以将低亮度时的占空比变化速度慢一点,在低亮度时,灯的亮度变化曲线斜率很高,

网友P(2019-03-06):
   好几个月前,关注了这个帖子,并收藏着。
  最近参考了网上的例子,又改了一下。做了呼吸灯,效果还行吧。
     程序代码请看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