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8-12-18):
请问为什么调试一直在while的外面,而进不去if里面C:\Users\ThinkPad\Desktop

网友A:
在第一个if前加个delay()或者_nop()之类的语句,在该处设置断点,看看有没有进去

网友B:
楼主,慢慢的来吧! 不用着急~

网友C:
说明你这个 if(USART%¥……&)的条件无法成立,所以,是不会进去这个,当然就一直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这个 if(USART%¥……&)的条件无法成立,所以,是不会进去这个,当然就一直在外面 ...

对的,后面发现没给串口传数据,就会一直在while里执行,进不去,现在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