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单片机CRC设置疑问

楼主(2018-12-18):
HC89F0541单片机自带CRC计算功能,其CRC控制寄存器CRCC.2 为 CRC BIT 翻转控制位
手册上写: 0: MSB first,  1: LSB first
不明白这个"翻转控制位"什么选项, 如果选择 CRC16_CCITT 标准该如何设置?

网友A:
这个,在CRC标准中就是存在的,所谓反转,就是输出输入格式定义,是LSB在前还是MSB在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CRC标准中就是存在的,所谓反转,就是输出输入格式定义,是LSB在前还是MSB在前。 ...

明白了,谢谢! 只知道一般串口收发数据都是 LSB在前的,还真没有找到有这个说法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只知道一般串口收发数据都是 LSB在前的,还真没有找到有这个说法的资料. ...

可以看看CRC的标准,了解下CRC的基础就知道了。

网友C:
做实验比对呀。

http://www.hotpage.com.cn/hotc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实验比对呀。

http://www.hotpage.com.cn/hotcrc

这个计算器做的太好了.
有没有简单的算法法把  CRC16-CCITT 转换为 CRC16-Modbus吗?
芯圣单片机内部自带硬件CRC16-CCITT计算,可Modbus却是另一种格式.
对简单的定义是: 转换算法所用MPU周期不超过查表计算CRC16的.

网友D:
我也明白了 感谢沙发

网友E(2019-01-25):
就是低位还是高位在前的意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