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FP6277不升压

楼主(2018-12-19):
各位老师,我用FP6277芯片,照数据手册参考电路画了一个,输入锂电池是3.7V,想输出5V,可是目前输出只有4V,请问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A:
pcb 图 实物图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图 实物图放来看看

谢谢版主,我解决了,芯片底部有一个PGND,我没接地,我刮破铜皮之后,接地,就正常了,看数据手册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