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可发短信

楼主(2018-12-19):
我现在想做一个工业上的应用,每天发送产能,用单片机去计数,然后通过4G发送出给手机。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建议?是用4G模块还是GPRS模块号。

楼主:
顺便帮忙分析一下可行性跟难度

网友A:
如果只是发短信,GSM模块都可以,当然GPRS和3G、4G模块也行。如果走数据链路即联网传输数据,用GPRS和3G、4G模块也都行,毕竟数据量不大。数据量大,当然用4G最方便。具体选择什么方案需要考虑成本,包括开发成本以及应用地移动通迅网络未来的变迁。比如,联通在一些地方取消了2G网络,最终将彻底关闭其2G网络,而中移动则开始关闭其3G网络。显然,如果选错了网络可能到时候没法用了。

网友B:
直接用DTU就行了,现在4G DTU都到两百多块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