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关于STM32F042MCU_IAP计算flash

楼主(2018-12-19):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define USER_FLASH_LAST_PAGE_ADDRESS  0x08007800
#define USER_FLASH_END_ADDRESS        0x08007FFF /* 64 KBytes */
#define FLASH_PAGE_SIZE               0x400      /* 1 Kbytes */

/* define the address from where user application will be loaded,
   the application address should be a start sector address */
#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uint32_t)0x08003000

/* Get the number of Sector from where the user program will be loaded */
#define  FLASH_PAGE_NUMBER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0x08000000) >> 6)

/* Compute the mask to test if the Flash memory, where the user program will be
   loaded, is write protected */
#define  FLASH_PROTECTED_PAGES   ((uint32_t)~((1 << FLASH_PAGE_NUMBER) - 1))

/* define the user application size */
#define USER_FLASH_SIZE   (USER_FLASH_END_ADDRESS - APPLICATION_ADDRESS + 1)

请问,使用串口IAP,stm32f042 的计算,这样是不是也不对呢?

flash_if.h 文件夹里面!

楼主:
使用 stm32f042 iap 一直接收都不能成功!
哪位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什么叫计算flash啊

楼主:
就是 F042 的flash 起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