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电机0速度闭环抖动

楼主(2018-12-19):
求助大神,
电机在0速度的时候速度闭环的时候怎么去掉0速度抖动呢?

M/T法测速都很难做到0速度不抖动, PI控制Id,Iq, PI速度环;

编码器是1024 4倍频4096 线; 现在抖动大概±15rpm。 是否可以消除到0抖动,或者减少到1/10也行啊;

硬件不能改了基本,电机也固定。

求大侠,江湖救急,不吝赐教!

网友A:
0速度 直接关闭输出 可以吗?

或者 你做一个死区吧!

楼主(点评):
不能加死区,要稳稳的锁住速度

网友A:
一般的PID 都会有设置一个 允许的死区空间的!

网友B:
LZ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控制系统性能优异,速度可以从0开始。

网友C:
这个是指电机在停止状态维持锁位出现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控制系统性能优异,速度可以从0开始。

一个小车, 速度闭环,坡上要保持,不能锁住就溜走了

网友D:
1 速度越慢,PID调整的节奏也应该越慢才对。
2 在速度零的附近应该有个保护区,此时不做调整可能更好
3 过0抖动应该是正常现象,如果一定要去掉这个抖动,在速度接近0的区间,需要重新确定PID参数(即使用和之前的PID完全不相干的一组PID控制参数)

楼主(点评):
貌似效果不好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的保护区大小及调整节奏都需要慢慢调试一下,别着急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