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为什么退出临界区后任务调度不起作用

楼主(2018-12-19):
大家好:           我第一次使用ucos,理解不透测,请大家帮个忙。因为有个要写flash的操作,要写一整页4096字节,因此不想被打断,所以准备使用临界保护。在例程里看见有相关的函数,就直接照例子搬过来,但是发现调用以后,等函数执行到while(1)里边的GUI_Delay(100);以后,就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没死机,但是不再响应任何任务或者按键。如果不用临界保护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可能是我用错了,但是为什么错我还不清楚,所以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代码如下,其中W25QXX_Write函数是开发板带的。页写函数。

网友A:
临界期间不要调用系统函数
另外成对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B:
延迟函数调用了系统函数,挂掉了,可能要改写?

网友B:
延迟函数可能调用了系统函数,挂掉了,可能要改写?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结合大家说的,我改写了函数,结构调整了一下,并且仅在写flash的时候调用临界区保护函数。已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