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IMX6 Linux-3.14 测试手册(Qt版)

楼主(2018-12-19):
1 CAN测试
1.1测试说明
测试之前需要连接CAN的管脚,将CAN1的CAN_L和CAN2的CAN_L连接,将CAN1的CAN_H和CAN2的CAN_H连接。

1.2测试方法
1)点击“CAN”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点解“Send”,发送数据,如果成功接收到数据,会在右边的文本框显示出来,如下图:

如果没有收到数据,则测试失败,请检查CAN的管脚是否短接,错误如下图:
(3)测试完成,点击关闭,退出CAN测试。

2 按键测试
2.1测试说明
总共有4个按键,其中一个是复位按键,不在按键测试范围。

2.2测试说明
1)点击“Key”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按下和松开其中一个按键(不包括复位按键),屏幕会显示按键的号码和状态,如下图:
3)测试完成,点击关闭,退出按键测试。

3 串口测试
3.1测试说明
1)总共有4个串口,测试程序默认选择Uart2,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他串口。
2)测试之前需要短接串口的收发管脚,不同的开发板短接的管脚有所不同,对应关系如下图:
3)这里选择默认配置,即Uart2,请短接对应的管脚。

3.2测试方法
1)点击“Uart”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点击“OpenDevice”打开设备。
3)点击”Transfer“发送数据。
4)如果成功收到数据,右边的文本框会显示出来,说明测试成功,如下图:

如果没有收到数据,则测试失败,请检查Uart管脚是否短接,错误如下图:
5)测试完成,点击关闭,退出串口测试。

4 SPI测试
4.1测试说明
1)测试之前需要短接SPI的管脚,不同的开发板短接的管脚有所不同,对应关系如下:
2)EK200与测试程序对应的是SPI2;EK314与测试程序对应的是SPI1;根据实际情况短接相应的管脚。

4.2测试方法
1)点击“SPI”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点击“OpenDevice”打开设备。
3)点击“transfer”,发送数据。如果成功收到数据,会在右边的文本框显示出来,说明测试成功,如下图:

如果没有收到数据,测试失败,请检查管脚是否短接,错误如下图:
4)测试完成,点击关闭,退出测试程序。

5 I2C测试
5.1测试说明
评估板总共有3条IIC总线,每条总线都有设备,测试程序仅仅是列出每条总线的设备而已,其他不做测试。

5.2测试方法
1) 点击“I2C”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 点击“ListI2C”,列出所有I2C总线,总共3条,如下图:
3)点击“ListDevice”列出其中一条总线上的所有设备,默认是i2c-0,如下图:
4)点击右边的下拉菜单,分别列出另外两条总线上的设备,如下图:

5)测试完成,点击关闭,退出测试。

6 GPIO测试
6.1测试说明
(1)测试之前需要连接对应的管脚,不同的开发板所连接的管脚有所不同,对应关系如下:
2)测试程序默认选择的是85、86两个IO序号,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他IO序号;所以测试之前需要短接相应的管脚。
3)测试程序的目的是测试85、86两个IO序号对应的管脚的输入输出功能。
4)把85的输出作为86的输入。
5)把86的输出作为85的输入。

6.2测试方法
1)点击“GPIO”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点击黑线左边的“out”,再点击“0”,最后点“Confirm”。
3)点击黑线右边的“In”,再点“Confirm”;这时“In”后面会显示左边输出的值,为0。
4)改变左边输出的值,把“0”的沟去掉,选“1”,最后点击“Confirm”,这时右边的In后面会跟随改变,即显示“1”。说明85的输出和86的输入正常。如下图:
5)反过来测试,把黑线左边“out”的沟去掉,改为“In”,然后点击“Confirm”。
6)把右边的“In”的沟去掉,改为“out”,然后点击“0”,输出0,最后点击“Confirm”,这时左边的“In”后面会显示右边输出的值,即0。
(7)改变右边的输出,把“0”的沟去掉,改为“1”,然后点击“Confirm”,这时左边的显示值会跟随改变,到此说明85、86的输入输出正常。如下图:

(8)测试完成,点击关闭,退出测试程序。

【下章节为MY-IMX6 Linux-3.14 测试手册(Qt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