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IGH6以太网口打静电导致MCU死机

楼主(2018-12-19):
这款芯片,外围有以太网接口,打以太网接口铁壳,打静电接触3级6kV,会导致mcu死机,以前也是用这款芯片,用的LQFP封装的,这次用的这个是BGA封装的,感觉BGA封装的该款芯片扛静电能力差很多,求大神指教,按理说同款芯片不会有这么大差异?

网友A:
没试过静电。

网友B:
应该还是你PCB哪里设计问题

网友C:
接地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没有做好?

浮地的,塑料外壳,网络接口跟外面大地没办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你PCB哪里设计问题

6层板,地平面比较完整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488476-1-1.html

网友E:
用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F:
注意布线间距,另外用的是带变压器的RJ45座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