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18-12-19):
三极管饱和

网友A:
MOS导通后是真实的电阻,不是等效。

网友B:
可以理解为三极管持续饱和导通后B极需要持续能量。而MOS持续饱和导通后G极只需要电压,不需要电流

不过保持电流是不是一定要提供能量,  保持电压就一定不要提供能量, 这可能需要另说了

网友C:
能量是都需要的,两者在导通的时候控制极都需要电流的,只不过一个稍微大一点,另一个很小很小而已。你这边的能量是啥意思,电压和电流同时存在就是有能量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