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555的问题

楼主(2018-12-19):
0-0   我这边接手了前同事的一个案子  NE555做一个108K的雾化器片
不过参数都没了  我自己按照计算配了一套参数
输出的波形是140K的
然后我去百度上面找了网页计算555参数
计算出来的参数干脆不能用,完全不输出波形。
想问问大佬们 NE555这款芯片是通用的  还是各个厂家生产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为啥我算出来108K的参数  生成是140K的= =
而网页计算的  连波形都生成不出来

经过指点,找到了三极管发热的原因,和波形生成出来不对的原因。
一个是电阻不够大,22R换成1K后接决问题。
一个是电容贴片件贴错了。然后发现以前同事留下来的图的确不是很好,重新改了一下。然后觉得以前同事留下的原理图的确不是很好,重新修改了一下

网友A:
可能是电容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容的偏差?

有在考虑 已经重新买了电容

网友B:
图了?我连图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了?我连图都没看到

刚刚还能加载出来的  怎么先救看不到了

网友C:
各个厂家是基本通用的,应该是元器件参数不一致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个厂家是基本通用的,应该是元器件参数不一致的原因吧

问题找出来了= = 应该是拿贴片件的人在40pF里面掺了其他的电容
换了好几个后就正常了

网友D:
一看这个原理图,就是小学生的水平,好多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看这个原理图,就是小学生的水平,好多错误。

小学生不要学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这个原理图,就是小学生的水平,好多错误。

求指点 求指点
我是写软件的  公司人走光了没办法才接手的  这图也是前同事留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看这个原理图,就是小学生的水平,好多错误。

是啊, 我也觉得这 555 用得不好, 有好多不合适的地方.
哦, 他这里的引脚编号是错误的. 随便拿个接插件来做的封装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我也觉得这 555 用得不好, 有好多不合适的地方.
哦, 他这里的引脚编号是错误的. 随便拿个接插件来 ...

求指点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谢谢
原理图封装这个- -  我没有去重新画

网友E(点评):
图中5脚是芯片的什么功能,这样接后,频率如何计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实际上不能看图中脚位的标号,那个是乱的,应该对应NE555定时器的脚位。你说的图中的5脚是NE555的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指点 求指点
我是写软件的  公司人走光了没办法才接手的  这图也是前同事留下的 ...

这个三极管也不是这么接的,电阻也不可能是22,到底是三极管还是NMOS?管脚也是乱的。

楼主(点评):
是三极管用的SS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