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软件抗干扰方法

楼主(2018-12-19):
单片机系统软件抗干扰方法

   在提高硬件系统抗干扰能力的同时,软件抗干扰以其设计灵活、节省硬件资源、可靠性好越来越受到重视。下面以 MCS-51单片机系统为例,对微机测控系统软件抗干扰方法进行研究。

1软件抗干扰方法的研究
    在工程实践中,软件抗干扰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一、消除模拟输入信号的嗓声(如数字滤技术);二、程序运行混乱时使程序重入正轨的方法。本文针对后者提出了几种有效的软件抗干扰方法。

1.1 指令冗余
CPU取指令过程是先取操作码,再取操作数。当PC受干扰出现错误,程序便脱离正常轨道“乱飞”,当乱飞到某双字节指令,若取指令时刻落在操作数上,误将操作数当作操作码,程序将出错。若“飞”到了三字节指令,出错机率更大。

在关键地方人为插入一些单字节指令,或将有效单字节指令重写称为指令冗余。通常是在双字节指令和三字节指令后插入两个字节以上的NOP。这样即使乱飞程序飞到操作数上,由于空操作指令NOP 的存在,避免了后面的指令被当作操作数执行,程序自动纳入正轨。

此外,对系统流向起重要作用的指令如RET 、RETI、 LCALL、 LJMP 、 JC 等指令之前插入两条NOP ,也可将乱飞程序纳入正轨,确保这些重要指令的执行。

1.2 拦截技术
   所谓拦截,是指将乱飞的程序引向指定位置,再进行出错处理。通常用软件陷阱来拦截乱飞的程序。因此先要合理设计陷阱,其次要将陷阱安排在适当的位置。

1.2.1 软件陷阱的设计
  当乱飞程序进入非程序区,冗余指令便无法起作用。通过软件陷阱,拦截乱飞程序,将其引向指定位置,再进行出错处理。软件陷阱是指用来将捕获的乱飞程序引向复位入口地址0000H的指令。通常在EPROM中非程序区填入以下指令作为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0000H
其机器码为0000020000。

1.2.2 陷阱的安排
   通常在程序中未使用的EPROM空间填0000020000。最后一条应填入020000,当乱飞程序落到此区,即可自动入轨。在用户程序区各模块之间的空余单元也可填入陷阱指令。当使用的中断因干扰而开放时,在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软件陷阱,能及时捕获错误的中断。如某应用系统虽未用到外部中断1,外部中断1的中断服务程序可为如下形式:
NOP
NOP
RETI
返回指令可用“RETI”,也可用“LJMP 0000H”。如果故障诊断程序与系统自恢复程序的设计可靠、完善,用“LJMP 0000H”作返回指令可直接进入故障诊断程序,尽早地处理故障并恢复程序的运行。考虑到程序存贮器的容量,软件陷阱一般1K空间有2-3个就可以进行有效拦截。

1.3 软件“看门狗”技术
若失控的程序进入“死循环”,通常采用“看门狗”技术使程序脱离“死循环”。通过不检测程序循环运行时间,若发现程序循环时间超过最大循环运行时间,则认为系统陷入“死循环”,需进行出错处理。

“看门狗”技术可由硬件实现,也可由软件实现。在工业应用中,严重的干扰有时会破坏中断方式控制字,关闭中断。则系统无法定时“喂狗”,硬件看门狗电路失效。而软件看门狗可有效地解决这类问题。

在实际应用中,采用环形中断监视系统。用定时器T0监视定时器T1,用定时器T1监视主程序,主程序监视定时器T0。采用这种环形结构的软件“看门狗”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能,大大提高了系统可靠性。对于需经常使用T1定时器进行串口通讯的测控系统,则定时器T1不能进行中断,可改由串口中断进行监控(如果用的是MCS-52系列单片机,也可用T2代替T1进行监视)。这种软件“看门狗”监视原理是:在主程序、T0中断服务程序、T1中断服务程序中各设一运行观测变量,假设为M_Watch 、T0_Watch 、T1_Watch,主程序每循环一次,M_Watch加1,同样T0 、T1中断服务程序执行一次,T0_Watch 、T1_Watch加1。在T0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检测T1_Watch的变化情况判定T1运行是否正常,在T1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测M_Watch的变化情况判定主程序是否正常运行,在主程序中通过检测T0_Watch的变化情况判别T0是否正常工作。若检测到某观测变量变化不正常,比如应当加1而未加1,则转到出错处理程序作排除故障处理。当然,对主程序最大循环周期、定时器T0和T1定时周期应予以全盘合理考虑。

2 测控系统故障处理、自恢复程序的设计
测控系统因干扰复位或掉电后复位均属非正常复位,应进行故障诊断并能自动恢复非正常复位前的状态。

2.1 非正常复位的识别
程序的执行总是从0000H开始,导致程序从0000H开始执行有四种可能:一、系统开机上电复位;二、软件故障复位;三、看门狗超时未喂狗硬件复位;四、任务正在执行中掉电后来电复位。四种情况中除第一种情况外均属非正常复位,需加以识别。

2.1.1 硬件复位与软件复位的识别
   此处硬件复位指开机复位与看门狗复位,硬件复位对寄存器影响,如复位后PC=0000H, SP=07H,PSW=00H等。而软件复位则对SP、SPW无影响。故对于微机测控系统,当程序正常运行时,将SP设置地址大于07H,或者将PSW的第5位用户标志位在系统正常运行时设为1。那么系统复位时只需检测PSW.5标志位或SP值便可判此是否硬件复位。

此外,由于硬件复位时片内RAM状态是随机的,而软件复位片内RAM则可保持复位前状态,因此可选取片内某一个或两个单元作为上电标志。设40H用来做上电标志,上电标志字为78H,若系统复位后40H单元内容不等于78H,则认为是硬件复位,否则认为是软件复位,转向出错处理。若用两个单元作上电标志,则这种判别方法的可靠性更高。

2.1.2 开机复位与看门狗故障复位的识别
开机复位与看门狗故障复位因同属硬件复位,所以要想予以正确识别,一般要借助非易失性RAM或者EEROM。当系统正常运行时,设置一可掉电保护的观测单元。当系统正常运行时,在定时喂狗的中断服务程序中使该观测单元保持正常值(设为AAH),而在主程中将该单元清零,因观测单元掉电可保护,则开机时通过检测该单元是否为正常值可判断是否看门狗复位。

2.1.3正常开机复位与非正常开机复位的识别
识别测控系统中因意外情况如系统掉电等情况引起的开机复位与正常开机复位,对于过程控制系统尤为重要。如某以时间为控制标准的测控系统,完成一次测控任务需1小时。在已执行测控50分钟的情况下,系统电压异常引起复位,此时若系统复位后又从头开始进行测控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时间消耗。因此可通过一监测单元对当前系统的运行状态、系统时间予以监控,将控制过程分解为若干步或若干时间段,每执行完一步或每运行一个时间段则对监测单元置为关机允许值,不同的任务或任务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值,若系统正在进行测控任务或正在执某时间段,则将监测单元置为非正常关机值。那么系统复位后可据此单元判系统原来的行状态,并跳到出错处理程序中恢复系统原运行状态。

2.2 非正常复位后系统自恢复运行的程序设计
对顺序要求严格的一些过程控制系统,系统非正常复位否,一般都要求从失控的那一个模块或任务恢复运行。所以测控系统要作好重要数据单元、参数的备份,如系统运行状态、系统的进程值、当前输入、输出的值,当前时钟值、观测单元值等,这些数据既要定时备份,同时若有修改也应立即予以备份。

当在已判别出系统非正常复位的情况下,先要恢复一些必要的系统数据,如显示模块的初始化、片外扩展芯片的初始化等。其次再对测控系统的系统状态、运行参数等予以恢复,包括显示界面等的恢复。之后再把复位前的任务、参数、运行时间等恢复,再进入系统运行状态。

应当说明的是,真实地恢复系统的运行状态需要极为细致地对系统的重要数据予以备份,并加以数据可靠性检查,以保证恢复的数据的可靠性。

3 结束语
    对于软件抗干扰的一些其它常用方法如数字滤波、RAM数据保护与纠错等,限于篇幅,本文未作讨论。在工程实践中通常都是几种抗干扰方法并用,互相补充完善,才能取得较好的抗干扰效果。从根本上来说,硬件抗干扰是主动的,而软件是抗干扰是被动的。细致周到地分析干扰源,硬件与软件抗干扰相结合,完善系统监控程序,设计一稳定可靠的单片机系统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
单片机应用中要注意系统的读写保护

网友A:
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B:
有很多方法,具体的要看实际的产品

网友C:
硬件靠电子元器件减少干扰提高抗干扰性能

网友D:
软件也是要通过智能硬件实现的

网友E:
选择有较高抗干扰能力的产品

网友F:
一定的计算或判断程序减少干扰在有用信号中的比例。

网友G:
软件消抖,软件滤波

网友H:
系统的抗干扰技术是系统可靠性的重要方面。

网友I:
干扰可以按照来源,分为系统内和外部。

网友F:
MCU抗干扰当然需要同时从软硬件两方面着手。

网友:
数据读写出错主要在电源的上电和停电干扰.

网友E:
选择抗外部干扰能力强的

网友A:
仅有硬件上的抗干扰措施在很多场合下是不够的

网友D:
选择抗干扰性能好的设备

网友B:
信号类型,采集方法。数字信号比较简单,模拟信号就复杂了。

网友C:
软件则靠编程、组态等利用数字数**算,实现减少干扰提高抗干扰性能的。

网友I:
措施都是针对外部干扰源的滤波或者隔离屏蔽

网友H:
还取决于系统的抗干扰措施

网友G:
还有各种校验方式,比如CRC校验,奇偶校验等方式的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