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段线性化的一个例子

楼主(2018-12-19):
这个例子早前就给过,在此将结合状态方程以及相空间概念给一个相应的分析。

下面先看例图。

楼主:
这个电路看似很简单,通常“分析”起来也不难。但若仔细考虑一下会发现,其看似仅有一个动态元件(电容C)。显然,其相空间是“一维”的,没有“极限环”可言。

其实,这里还存在有放大器(运放)的寄生电容动态特性,由此就可以构成二维的相空间,也就可以考虑其内的极限环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考虑了运放的寄生动态特性(“退化的电容”),但就其含参数的元件而言,还是仅有那个电容C。运放内的寄生电容理论上可以无限小

楼主:
下面,引入运放的寄生动态特性,给出相应的电路图和相关分析。

楼主:
引入运放动态特性

楼主:
针对上述分析,下面给个相空间图。

楼主:
相空间图

楼主:
注意上图中的“箭头”,其表示了“速度”的大致方向。

下面,考虑运放的饱和状态,即引入分段线性化

楼主:
分段线性化

楼主:
针对上述运放饱和状态以及分段线性化,下面给出相应的相空间图。

楼主:
相关相空间图

楼主:
注意上图中的两条棕色直线以及那条带箭头的(部分)相曲线,其就是在饱和状态下的相点轨迹。

网友A:
徒弟继承为师衣钵,反复宣讲这一段:

给新人介绍这一段话的来源——

当年有个○教授来本坛推销他写的模电书,张大侠针对其书中振荡器部分的一个说法——振荡器至少要有两个储能元件——专门发帖批驳,"举例"证明有一个元件也能振荡,我后面也专门发帖,证明○教授的说法是对的!
于是引来大师大侠长达三个月的批判,而且是夏天!

后来我把引用的论文截图贴出来证明,大师虽然嘴硬,但默认了我说的是对的,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帖说一下这个结论,即一个储能元件不能振荡!

楼主:
由于运放的直流放大倍数非常高,且其内寄生“RC常数”相比电路的RC常数也小很多。而对于理想运放,运放的相关参数可以假设为趋于理想值。那么,由此可以认为相关相曲线近似为一个矩形

具体看下图。

楼主:
下面给出相关近似下的分析计算。

网友A:
看我这徒弟重复过多少次了。

楼主:
近似分析计算

网友A:
时光荏苒,不翻老贴还以为是两年前的事,居然是4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