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一个关于PCB芯板介电常数的问题

楼主(2018-12-19):
多层板一般都是芯板、PP和铜箔 压合在一起得来的,PP的介电常数有表格能查。
但是不同规格厚度的芯板的介电常数好像找不到表格能查。
实际上,芯板好像也是PP和铜箔 压合在一起得到。那芯片的介电常数是多少呢?
我问了板厂,一家跟我说是4.2,还有一家跟我说是4.5。
我不知道哪家说的是对的。
我个人认为,不同规格的芯板的介电常数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压合芯板用的PP的数量、型号及组合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终的介电常数也应该不一样。
那么,芯板的介电常数到底应该是多少呢?
求高手赐教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顶一个,@周工程师 帮你问问

网友A:
介电常数,不同型号 、频率的板材均不一样。一般以厂家提供为准!你在哪家生产就以哪家为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电常数,不同型号 、频率的板材均不一样。一般以厂家提供为准!你在哪家生产就以哪家为准就好了!
...

还是得打电话问板厂是吧?

网友B(2019-09-09):
不同PP材料介电常数确实不同,FR4 我接触的3.2-4.5范围内都有,但你这里问的是芯板的介电常数,你是想说压合后的板子的介电常数?我认为信号是参考上下两层的,之间的介质才有介电常数,又不需要信号穿过整个板子(把板子当介质)。所以问芯板的介电常数这个问题没太大意义吧,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