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F8591

楼主(2018-12-19):
一般怎么用

网友A:
先给你来一段百科介绍
PCF8591是一个单片集成、单独供电、低功耗、8-bit CMOS数据获取器件。PCF8591具有4个模拟输入、1个模拟输出和1个串行I²C总线接口。PCF8591的3个地址引脚A0, A1和A2可用于硬件地址编程,允许在同个I2C总线上接入8个PCF8591器件,而无需额外的硬件。在PCF8591器件上输入输出的地址、控制和数据信号都是通过双线双向I2C总线以串行的方式进行传输。

所以这个芯片是

地址端口:A0, A1,A2   (通过拉高或者拉低设置地址,可以是000,001……,111,如果只用1个那当然都接地作为000)
4个模拟输出AIN0,AIN1,AIN2,AIN3.
1个模拟输出AOUT
那么这5个模拟口干啥呢,4个是作为输入的,实现ADC,1个输出是实现DAC的
PCF8591是具有I2C总线接口的8位A/D及D/A转换器。有4路A/D转换输入,1路D/A模拟输出。这就是说,它既可以作A/D转换也可以作D/A转换。A/D转换为逐次比较型。 电源电压典型值为5V。

网友A:
说白了,就是具备DAC和ADC功能的一个芯片。如果你只玩一个地址线根本不用考虑,全接地作为000
  AIN0~AIN3:模拟信号输入端。

  A0~A3:引脚地址端。

  VDD、VSS:电源端(2.5~6V)

  SDA、SCL:I2C总线的数据线、时钟线。

  OSC:外部时钟输入端,内部时钟输出端。

  EXT:内部、外部时钟选择线,使用内部时钟时EXT接地。

  AGND:模拟信号地。

  AOUT:D/A转换输出端。

  VREF:基准电源端。

网友A:
给你提供个演示,希望你会用了啊,。看看附件,觉得有帮助给我点赞

楼主:
如果写程序看datasheet的哪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提供个演示,希望你会用了啊,。看看附件,觉得有帮助给我点赞

如果写程序看datasheet的哪些就可以了?

网友A:
先下载手册看简要特性介绍

这里每一句都是重点,通过这个部分你知道该芯片有哪些功能。
知道了功能才知道你怎么利用这些功能。
当然如果你能找到中文手册更好

网友A:
第二步,查看管脚分布,掌握管脚分布可以为后面的原理图设计和PCB布局打下基础

网友A:
第三步,看功能描述,如何操作,实现这些功能。
就是具体的操作部分了。比如地址,指令这些,都要看到,通过I2C接口怎么操作该芯片。

网友A:
如果你是要使用IO模拟通信时序,你就要看时序图了,每个带串行接口的芯片手册都会提供操作的时序图,这个时序图,告诉你在什么样的时序下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最后看手册有没有提供参考应用电路,如果可以用参考电路实现的,就照搬就行了。

网友A:
时序的操作重点是如何用IO实现基本的操作元素(拉高,拉低,去读一个BIT,延时保持)

楼主:
新手可以参考这个流程,硬件设计+软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