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控制喷墨打印头

楼主(2018-12-19):
本人想做一款UV喷墨打印机,可以用XAAR的 128打印头和柯尼卡的KM518型号的打印头,如果有可以做的大神请指教,可以付丰厚的报酬。

@yuanxiyun :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
学习了,厉害呀!一下子开阔视野了。点赞一百分。

网友A:
我做了精工g5,但是stm32是没法直接控制的。或者说控制效率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精工g5,但是stm32是没法直接控制的。或者说控制效率很低的。

你好,那你用什么去控制的?打印机做出来了吗?

学习了,厉害呀!一下子开阔视野了。点赞一百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你用什么去控制的?打印机做出来了吗?

我只做控制系统部分。
可以控制进行正常打印了的。
控制芯片使用的是arm+fpga

打印机控制部分你熟悉吗?

网友B:
对头,一般用FPGA做喷头时序控制。128主要给客户用在喷绘机上,话说费用不低呀。518的不确定

网友C:
热敏的好像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热敏的好像可

热敏的因为是单色,而且分辨率不高,用stm32完全搞得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热敏的因为是单色,而且分辨率不高,用stm32完全搞得过来。

上高端的嘛 F7/H7应该不比FPGA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上高端的嘛 F7/H7应该不比FPGA差

你确定?
喷头一般是非标接口,比如,508喷头,有pclk,sclk,dclk三个时钟信号,数据线有8个,你h7用什么接口去接?
g5还好,有sck,sd,sln,可以用spi,但是sd有3根线,另外,跟电脑数据交换量也不小,峰值在200-300Mbps,usb2.0hs勉强满足要求。

@zimuyuan :我有XRRA128喷头数据手册
你好,这些喷头的控制的资料是在哪里找到的啊,我也需要做一个喷头的开发,但是无奈没有资料。
学习了,厉害呀!一下子开阔视野了。点赞一百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
喷头一般是非标接口,比如,508喷头,有pclk,sclk,dclk三个时钟信号,数据线有8个,你h7用什么 ...

三个时钟信号用100M翻转速率的IO够不够?
现在基本都带USB2.0H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三个时钟信号用100M翻转速率的IO够不够?
现在基本都带USB2.0HS吧

那你的cpu就只用来翻转时钟了。
如果只是用来控制,完全没问题,不过做产品的话,性能是不够的。

网友E:
基本都是用FPGA来控制墨盒的打印的。

学习了,厉害呀!一下子开阔视野了。点赞一百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cpu就只用来翻转时钟了。
如果只是用来控制,完全没问题,不过做产品的话,性能是不够的。 ...

你应该是对现在的MCU性能了解还不太够啊

网友F:
学习了,厉害呀!一下子开阔视野了。点赞一百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做控制系统部分。
可以控制进行正常打印了的。
控制芯片使用的是arm+fpga ...

那走纸机构也是你负责设计的吗?可以做的话,请加我微信189 160 460 10聊。

网友G:
老哥 搞定没?我正准备搞这个,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网友H(2019-02-12):
控制时序一般不难,只要你知道时序是什么。各家的喷头接口都是保密的。UV机标配是理光G5喷头,谁有接口资料?我可以帮忙搞定电控。

XAAR128喷头 你能搞定电控吗

网友I:
您好,我想在也开发一个带墨盒的喷头,但是对这一块一点都不了解。

网友I:
C:\Users\lcy\Desktop

网友I:
您好,请问您知道这种喷头的具体信息吗,我现在找不到对应资料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网友A(2022-08-26):
一般喷头资料都不会像芯片说明书一样公布的。
所以,做这个东西有比较高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