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110khz正弦信号有什么办法检测它的振幅?

楼主(2018-12-19):
如上,我要检测110KHZ的正弦波信号的振幅,高过某个阈值就送MCU处理,
高人赐教!

网友A:
二极管峰值检波,或者叫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峰值检波,或者叫整流。

整流成直流后,再比较吗?
我想检测的是陶瓷片上的谐振电压在没有水时
的变化,通过这个来判别,不知可行否?

网友B:
如果只是判断幅值,就直接用个比较器来判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判断幅值,就直接用个比较器来判断就好了

好像也没有个好办法来判别超声雾化的干烧,通过检测电流有时不会关闭

网友C:
楼主参考同类产品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没有个好办法来判别超声雾化的干烧,通过检测电流有时不会关闭

那就既检测电流又检测幅值吧,增加个比较器来检测

网友D:
     正弦波很好办,可以ADC采集,在软件里面判断,也可以用模拟IC , 简单点就是RMS芯片,有便宜的也有贵的 ,也可以用运放搭二极管峰值检测电路,这个便宜,当然最便宜是ADC软件采集自己写RMS-DC和峰值检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没有个好办法来判别超声雾化的干烧,通过检测电流有时不会关闭

有水和无水所需要的驱动功率应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水和无水所需要的驱动功率应该不同。

用电流检测的话,问题现在是谐振片遇到有些阻力,电流就变小了,会自动关闭了,这个时候容器中还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既检测电流又检测幅值吧,增加个比较器来检测

我现在是用电流检测加峰值比较检测的,但电流检测,在有阻力时会提前关闭,还没有雾化完;
用比较器来判断波形如我最上面的图所示,通过电阻分压后,只有1.4--1.5V的变化。
干烧时电压峰值变高,而且不同的雾化片那个低电压是有点区别的。
比喻有的是1.35V,或者更低,这个时候很难设定一个比较器的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设定低了,也是很容易误关闭输出;
基准电压设定高了,干烧是没有办法关闭输出的。
要是能搞把峰值变化的那一段放大后再处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水和无水所需要的驱动功率应该不同。

是的,但测试时发现雾化片有点阻力就电流变小,会误关闭了,怎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电流检测加峰值比较检测的,但电流检测,在有阻力时会提前关闭,还没有雾化完;
用比较器来判 ...

同时检测到两个指示信号在去关闭,不就可以避开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检测到两个指示信号在去关闭,不就可以避开这个问题了吗?

我现在是其中任一个条件满足就关闭,要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话,更不行了。
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可以选择的范围不能满足所有的电路都可以正常比较,得出正确的结果。

网友E(2019-01-21):
泡沫 磁铁 水位
磁铁嵌入泡沫,水仓底盘固定铁块,水位低了吸合,水位高了,浮力大于磁力,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