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独立看门狗定时器校准

楼主(2018-12-19):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4) != RESET)
  {
    if(CaptureNumber == 0)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1ReadValue1 = TIM_GetCapture4(TIM5);
    }
    else if(CaptureNumber == 1)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1ReadValue2 = TIM_GetCapture4(TIM5);

      /* Capture computation */
      if (IC1ReadValue2 > IC1ReadValue1)
      {
        Capture = (IC1ReadValue2 - IC1ReadValue1);
      }
      else
      {
        Capture = ((0xFFFF - IC1ReadValue1) + IC1ReadValue2);
      }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LsiFreq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Capture;
      LsiFreq *= 8;
    }

    CaptureNumber++;

    /* Clear TIM5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4);
  }
}
ST官方的例程,用于检测内部LSI时钟频率,为什么计算出来的频率要乘以8
LsiFreq *= 8;

网友A:
我还真没有用过独立的看门狗

网友B:
我也木有用过独立的看门狗

网友C:
毛糙啊,得批评,既然用到了定时器,你把这块代码完整看一遍行吗?TIM_ICPSC_DIV8

楼主(2019-04-22):
引用 网友C:
毛糙啊,得批评,既然用到了定时器,你把这块代码完整看一遍行吗?TIM_ICPSC_DIV8 ...

谢谢,看到你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