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华可调恒流开关电源|可调恒压恒流电源|可调恒流恒压源

楼主:
可调恒流开关电源|可调恒压恒流电源|可调恒流恒压源济南能华生产的NHWY系列开关型直流稳压稳流电源是产品研发、产品集成、产品认证、生产测试及老化、自动化制造测试和过程控制等应用领域的可靠高性能直流电源供应器。产品采用高频PWM硬件调整软开关控制技术,具备交、直流兼容输入及各种保护功能。采用进口IGBT模块功率器件及全桥变换技术,具体高效能、高精度、高稳定性、小体积等特性,优化于线性电源和硅整流电源的高效率,产品可长时间运行可靠,过载能力强。别名:可调开关电源,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大功率直流稳压电源,直流可调稳压电源,直流电源供应器,大功率直流电源。     NHWY系列开关型直流稳压稳流电源电压电流值从零至额定值连续可调,恒压恒流自动转换,在额定范围内任意选择且限制保护点。电压、电流同时数字显示。内置温控散热风扇,既能有效散热,又能有效延长风扇寿命;产品具有过压、过流、输入缺相、输入欠压、输入过压、短路、过载等保护功能。开机延时软启动,避免开机输出电压过冲。产品可多台并串机,实现功率扩容。产品控制可手动旋钮、按键、计算机、PLC等可选。
       目前NHWY系列开关型直流稳压稳流电源广泛应用于电力、工控、通信、科研、铁路、汽车、船舶、蓄电池充电、航空航天、表面处理、电化学、新能源、电容器、电机、污水处理、电子产品生产检测、LED照明、加热、地质勘探、
医疗设备(MRI)、半导体设备(MOCVD)、真空镀膜设备等行业。国内已有众多企业单位使用NHWY系列直流稳压稳流电源用于产品测试和老化,另外众多科研单位、军工电子研究所、航空电器、有色金属等单位,使用此电源进行高精度高强度电源供应下的科研工作,广受好评。

济南能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部
地    址:
济南市**区舜旺路联合财富广场1号楼
手      机:
15169197576 (24小时热线)
总    机:
0531-68684888
销售一部:
0531-85235777
销售二部:
0531-85235999
传    真:
0531-68800432

二、性能特点:

1、显示:输出电压电流LED显示(可按客户要求加装LCD液晶显示);
2、外观:采用台式、塔式或19英寸标准化尺寸,可组合放置于各种工作台面及机架;
3、优点:高频PWM硬件调整软开关控制技术使电源高效率,低纹波、低噪声、高可靠性、体积小、重量轻;
4、恒压恒流:输出CC/CV恒压恒流自动切换,电压电流值从零到额定值连续线性调节;
5、保护功能:过压保护(OVP)、过流保护(OCP)、过温保护(OTP)、欠压保护、过载保护;
6、短路特性:工作状态下可长时间短路;
7、外接补偿:可选外接补偿(Remote Sensing),减少回路线缆压降;
8、过压保护值:输出过压保护值可调,保护后切断输出并锁定,重新开机恢复;
9、电流预置功能:用户可以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将负载实际需要的任何电流进行预置,当产品实际有电流输出时,实际输出最大电流可到预先设置值(选配))。
10、电压预置功能:用户可以在没有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将负载实际需要的任何电压进行预置。当产品实际有电压输出时,实际输出最大电压可到预先设置值。(选配)
11、过压预置功能:电源的过压保护值可以在面板上进行预置,即按住面板上的过压预置按钮,调节过压电位器,就能得到实际需要的过压保护值。(选配)

12、计算机程控功能:可选RS485/RS232/GPIB/LAN/CAN等数据接口,标准Modbus或Can2.0通信协议,可配置计算机/上位机软件控制监控。可多台组网控制,主从并机控制。(选配)
13、PLC遥控取样:可选(隔离/非隔离)0-5V、0-10V、4-20mA等PLC模拟信号控制电源的电压电流控制和反馈;开关量信号及高低电平信号开关机;(选配)
14、编程存储功能:一次可执行30组不同电压、电流、延迟时间、运行时间的设定,并可连续循环999999次;10组**组参数存储,方便调用。(选配)
15、定时计时功能:可选定时开关机功能、定时运行或循环允许;(选配)
16、正负换向功能:可提供输出正负换向功能(双极性),换向方式:手动、定时、计算机程控等;(选配)
17、脉冲功能:在常规直流电源基础电路加装斩波电路,实现电压、电流、频率、占空比独立可调;可单脉冲、周期换向脉冲、正负双脉冲等
(选配)
18、加装安培计:
最大设置范围1—9999999安培分(如果要以安培小时为单位可将设置值除60即可);累计(AH)显示的数值是从出厂到查看时的累加值。(选配)

三、主要应用:

1、电机类:电动车电机、电动车控制器、直流马达测试老化调试等
2、电具类:LED/LCD测试及老化、节能灯泡测试及老化、灯具测试、钨丝气化等
3、汽车类:起动机、汽车空调、汽车电机控制器、车用灯光、点烟器、汽车影音测试及老化等
4、电子器件类:电容器、电阻、继电器、晶体管、传感器等
5、显示器类:显示屏、液器屏、触摸屏、车载DVD、手机显示器等
6、电化学类:电解、电镀、阳极氧化、有色金属、污水处理等
7、军用航空类:飞机启动维修、军用设备的供电等
8、物探类:矿产石油设备的供电等
9、电源类:逆变器产品老化、变频器的维修检测等
10、电动工具类: 触点老化、线包测试、断路器脱扣试验等
11、其他需要直流电源等。。。

四、工作原理:

交流输入首先经过输入滤波电路(输入滤波器),再通过整流电路变换为直流,经过输入缓冲电路(抑制电压、电流浪涌电路)进入功率逆变电路,在此环节中加有输入过压、欠压保护等电路,当交流输入超出或低于额定输入范围时或输入缺项时,关断功率逆变电路。经过功率逆变电路后将直流电压转换为高频交流电压,该交流电压通过变压器隔离降压后输出低压交流电压,再经输出高频整流和滤波后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给负载供电。主控控制电路通过采集输入电压、电流信号来调节逆变电路开关管工作状态,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接收保护电路、电压调节信号和恒流设定信号,实现对电源的保护及设定;输出采集的输出电压、电流值和电源工作状态信号提供给面板表头和状态指示灯进行显示。
五、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命名NHWY-***- ###(NHWY代表能华直流电源,***代表输出电压,###代表输出电流)
交流输入15KW以下(单相110V±10%、220V±10%、或者三相380V±15%)
15KW以上(三相380V±15%)
频率:50HZ、60HZ、400HZ任选
也可兼容直流输入:
单相:AC220V(范围176~264)V,频率(45~450)Hz,对应DC(250~370)V;
三相:AC380V(范围330~430)V,频率50Hz,对应DC(450~600)V;
直流输出电压(稳压值CC):(0- 100%额定值) V连续可调  (最高可达6000V)
电流(恒流值CV):(0- 100%额定值) A连续可调   (最高可达5000A)
源电压效应≤0.2%有效值
负载效应稳压精度:≤0.5%有效值(阻性负载)
恒流精度:≤0.5%有效值(阻性负载)
输出纹波稳压状态(CC):≤0.3%+10mV(rms)(有效值)
稳流状态(CV):≤0.5%+10mA(rms)(有效值)
输出显示4位半数字表     精度 :±1% +1个字
显示格式  00.00V-19.99V;000.0V-199.9V;0000V-1999V;
电压电流设定多圈电位器、按键式、液晶触摸屏(可选)
过压保护内置O.V.P保护,保护值为额定值+5%,保护后关闭输出,重新开机解锁
过流保护过载、短路、定电流输出
过热保护内置O.T.P保护,保护值为85℃±5%(散热器温度),保护后关闭输出,当过温解除后,可以自动恢复输出
输出极性输出正(+)、负(-)可以任意接地(可加装正负极手电或自动换向功能)
绝缘强度输入对壳AC2000V/1分钟,漏电流小于10mA
输入对输出AC1500V/1分钟,漏电流小于10mA
绝缘电阻输入对壳、输入对输出:DC1000V,大于100MΩ
输出对壳:DC500V,大于100MΩ
散热方式强制风冷
操作环境室内使用设计,温度: -5℃~50℃;湿度:10%~85% RH
储存环境温度:-20℃~70℃;湿度:10%~90% RH
大气压力70~106KPa(海拔2000m以下)
防护等级IP20
平均无故障时间≥50000H
效率>90%(满载运行)
执行标准
选配1、外控功能:可选2个0-5V、0-10V或4-20mA模拟PLC信号控制电源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2、取样功能:输出电压和电流可取样2个0-5V、0-10V或4-20mA模拟PLC信号
3、定时计时功能:可选定时计时循环开关机及工作;
4、远端补偿功能:可提供正负极外远端取样功能,以减少导线上的压降
5、遥控开关机功能:可提供5V电平信号输入口控制开关机
6、通信功能:可选RS485、RS232、GPIB、USB等数据接口,标准Modbus工业通信协议。也可提供上位机软件控制监控电源的工作状态。并能RS485组网集中控制,
采用数字量传输,只需设置每台电源通信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