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半导体的结构与特性

楼主(2018-12-19):
半导体的结构与特性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逐渐发现了半导体的种种导电性能,利用它可以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功用。例如利用煤油灯所散发的热量来工作的半导体发电器,可以供给收音机所需的电源。一种用半导体做的大面积发光装置,一通上电,整个房间里就放出洁白柔和的光线,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简直像进入了神话世界。还有一种用半导体做的光电池,可以把太阳光线变成电源,如果广大农村的屋顶铺上这种材料,家家都有电气化的可能。半导体还可以用来做电冰箱。工作时没有声音,效率却很高,而且省电。
特别是用半导体做的晶体管,由于它的体积小、重量轻、耗电少,而且寿命长,而这些优点都是电子管所不及的,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很多应用电子管的电子仪器、设备和无线电机内都换用了晶体管,并且得到一些使用电子管所得不到的效果。半导体的应用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并愈来愈显示出它对工业、农业、国防、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的重要性,今天人们正在为创造更多更好的半导体器件和设备而努力。

半导体的奇怪的导电性能
    物质的导电性能以电阻率来表示。电阻率就是某种物质单位长度及单位截面积的体积内的电阻值。电阻率越小,越容易导电;反之,电阻率越大,越难导电。
金属导体的电阻率很小,约为10-6~10-3欧·厘米。绝缘体电阻率很大,约为108~1020欧·厘米。半导体的电阻率却介于它们之间,约为10-3~108欧·厘米。这个范围很宽,说明属于半导体的材料是很多、很丰富的。
导体、绝缘体的电阻率随温度的变化很小。但温度变化时,半导体的电阻率变化却很剧烈:每升高1℃,它的电阻率下降达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十。不仅如此,当温度较高时,电阻率甚至下降到很小,以致变成和导体一般。
在金属或绝缘体中,如果杂质含量不超过千分之一,它的电阻率变化是微不足道的。但半导体中含有杂质对它的电阻率影响很大;以锗为例,只要含杂质一千万分之一,电阻率就下降到原来的1/16。
此外,半导体还受光的影响。光线照射将使它的电阻率降低,这也是和金属导体及绝缘体不同的。

从原子结构谈起
宇宙间所有的物质元素都由原子组成。原子中间都有一个“原子核”和若干绕原子核不停地旋转的电子。不同元素的原子所包含的电子数目是不同的。电子带有单位负电荷,原子核带正电荷。正电荷的数量刚好和全部电子的负电荷数量相等,所以原子是中性的。
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和太阻系中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相似。在核的引力作用下。电子分成几层按完全确定的轨道运行,而且各层所能容纳的电子数目也有一定规律。例如在图1上硅和锗两元素的原子结构中,最靠近核的第一层轨道称为K层,只能容纳2个电子;第二层为L层,能容纳8个,第三层M层能容纳18个,……。硅有14个电子,所以各层依次分布有2、8、4个电子。锗原子有32个电子,所以按2、8、18、4排列。原子最外一层轨道往往没有为电子填满到规定数目。我们把最外层的电子叫做“价电子”。

受外界作用,电子可以克服原子核的吸引力而脱离原子自由行动成为“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产生空间的运动就形成了电流。可以想像得到最外层的价电子因离核比较远,所受束缚力最小,最容易受外界影响而形成自由电子,所以从导电性能来看,价电子是很重要的。金属的原子核对价电子的束缚力很弱,在常温下就能产生大量自由电子,故容易导电。温度升高时,电子热运动加剧,相互碰撞机会增多,电阻率增高。绝缘体和半导体的价电子受到的束缚力强,常温下自由电子数目很少,故不容易导电,电阻率也就高了。

晶体的结构是怎样的?
晶体内的原子很整齐地排列着。各个原子之间有相互排斥的力量,而每个原子除了吸引(束缚)住自己的价电子外,还吸引住相邻原子的价电子。因此,两个相邻原子的价电子便成对地存在,这一对电子同时受这两个原子的束缚,为它们所“共有”;而这两个相邻原子也通过这个电子对被联系在一起。这样,电子对就好像起了“键”(联结)的作用,所以我们叫它“共价键”。由于上述几个作用力始终处于平衡状态,所以依靠各原子之间的这种共价键的作用,晶体内的各原子能够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出现一个个的晶格,组成了晶体。

在图2上面出了锗晶体的结构示意图。图中虚线表示的立方体就是晶体的一个单元——晶胞。其中的圆球表示锗原子的位置;由于锗原子有四个价电子,所以立方体中心的锗原子和相邻四个锗原子分别用两根“棒”连接起来,表示它们通过共价键而结合在一起。在理想情况下,晶格是很完整的,所有的价电子都组成了电子对,因此没有自由电子。这时晶体是不易导电的。

电子导电和空穴导电
在外力作用下,晶格中的共价键的价电子可能脱离键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电子,就好像一组共价键拆去了一根。这就留出了一个“空位子”,我们把这个空位子叫做“空穴”。由于原子本身正电荷和负电荷数量相等,故原子失去了电子后,整个原子就带正电荷,就叫正离子。正离子容易吸引相邻原子的价电子来填补电子离开所留下的空位,使相邻原子中又出现空穴;而这个新出现的空穴,又可能为别的电子去填充。电子这样不断地填充空穴,就使空穴的位置不断在原子间转移。空穴的转移,实际上也是电子(电荷)的运动,所以也形成电流,这叫做“空穴流”。而原来失去的电子,在晶体中运动,形成了“电子流”。但为了便于叙述,今后就认为空穴在运动,而且把它当作一个正电荷来看(实际上是空穴所在的原子呈现一个单位正电荷的电量)。由于空穴和电子都带有电荷,它们的运动都形成电流,所以就统称它们为“载流子”。

一块不含有杂质的、晶格完整的半导体叫做“本征半导体”。因为它晶格完整,如果有一个电子从共价键中释放出来,必定留下一个空穴,所以本征半导体中电子和空穴总是成对地出现,它们的数目相等,称为“电子-空穴对”。在常温下,由于热运动的结果,在本征半导体中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电子-空穴对,形成了电子流和空穴流,总的电流是两者之和。如没有外界电场作用,电子和空穴的这种运动是杂乱无章的,电子流和空穴流方向也是不定的,结果互相抵消没有净电流出现。图3就表示本征半导体中产生电子和空穴热运动的情况。为了简单起见,只画了晶格结构的平面图,立体晶格中的情况也可以想见。图中大圆圈表示锗“原子实”(原子中除去了价电子的其它部分),两旁二根细线及黑点表示“共价键”。而当有电场作用下,半导体两端就出现电压,电子向“正”端方向运动,而空穴向“负”端方向移动,形成了定向电流如图4。半导体内就产生了电流了。本征半导体因电场作用而产生的导电现象就叫“本征导电”。

什么是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

以前说过半导体中加进了杂质,电阻率就大大降低。原来加进杂质后,空穴和电子的数目会大大增加。例如在锗晶体中掺入很少一点三价元素铟,铟的价电子只有三个,它进入后和锗组成晶格,它的三个价电子分别和相邻的三个锗原子的价电子组成共价键,而对相邻的第四个锗原子,它没有电子拿出来与这个锗原子“共有”了,这就留下了一个“空穴”(见图5)。因而掺入了少量的杂质铟,就会出现很多的空穴,因为即使是少量的,里面含有的原子数目却不少。杂质半导体中空穴和电子数目不相等,受电场作用时,空穴导电是主要的,所以叫“空穴型半导体”,或者说是“P型半导体”,换句话说,“P型”或“空穴性”半导体内是有剩余空穴的,掺入的杂质提供了剩余空穴。“P型”半导体中空穴是多数,所以叫空穴为“多数载流子”;电子数目少,就叫“少数载流子”。掺入的杂质能产生空穴接受电子,我们叫这种杂质为“受主杂质”。

有时也把一些五价元素如砷掺入锗晶体中,砷有5个价电子,它和四个锗原子的价电子组成共价键后,留下一个剩余电子,这个剩余电子就在晶体中到处游荡,在外电场作用下形成定向电子流(参见图6)。同样地,掺入少量的砷杂质,就会产生大量的剩余电子,所以叫这种半导体为“电子性”半导体或是“N型”半导体。在这种半导体中有剩余电子,这时电子是多数载流子,而空穴是少数载流子,砷是“施给”剩余电子的杂质,所以叫作“施主杂质”。

如没有外电场作用,不论N型或P型半导体,它们的载流子运动是无规则的,所以不会形成电流。杂质掺入的数量是严格控制的。不能多掺,多掺了,载流子数目太多,电阻率降得太低,就失去半导体的作用了。因此,对本征半导体的纯度要求就非常高。对于锗来说,要求含锗量在0.999999999(简称九个“9”)以上,看来是多么不容易啊!这只有在近代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能生产纯度这样高的锗晶体。

楼主:
半导体的结构与特性

网友A:
价导二带连通,电子可来去自如,这是良导体,
价导二带相距老远,分子都受伤了还是不能把电子领进导带,那就是绝缘体,
价导二带相距不太远,电子当精力充沛时能跃过禁带,进入导带自由活动,疲乏没劲了就跳不过,唯有怏怏的呆在价带中,这就是「半导」,也是半导体跟非良导体的分别。

网友A:
如果掺杂太重,PN结 的反向阻断能力完全丧失,正向会出现负阻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