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reertos 接收任务通知阻塞时间

楼主(2018-12-19):
请问一下 freertos 里面 接收任务通知的函数 ulTaskNotifyTake(pdTRUE,xMaxBlockTime);   参数xMaxBlockTime 设置有什么原则。  设置大了 或者小了有什么优缺点。 一直不是很清楚, 只能按照网上设置为100ms。

网友A:
大了反映慢啊,太小也不行,
太小的话系统的实时性没这么高;

网友B:
时间块,通知的时间,结合你的应用需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了反映慢啊,太小也不行,
太小的话系统的实时性没这么高;

请问一下大了为什么反应会慢, 不是收到了通知, 就会马上从阻塞态切换到就绪态 马上执行吗?

网友C:
我都是自己试探着来 呵呵呵

网友D:
我都是一点一点自己调

网友E:
没有原则  我都是摸索着设置

网友:
阻塞时间,设为0一直等待,设为不为0的数,会在超时唤醒,不管有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