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人用ICD4仿真或者烧录程序的吗?

楼主(2018-12-19):
刚使用PIC单片机不久,有大神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吗?非常感谢!
我在MPLAB IPE中使用ICD4烧录程序不成功。
MPLAB IPE中使用ICD4连接目标板,能够正常连接,如下图

但是点击“Program”时  烧录失败,提示如下
Eras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1fff
configuration memory
EEData memory

Verify failed.  [ Pgm ] at 0x11, expected 0x000000fb, got 0x000000ff
You have set the program speed to Normal. The circuit on your board may require you to slow the speed down. Please change the setting in the tool properties to low and try the operation again.
Programming did not complete.
2018-12-10 19:19:56 +0800 - Programming failed
Pass Count: 27

我的ICD4与目标板的连接如下图,

我是从水晶头的背面6个引脚直接引出线连接到板子上,不知道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
刚使用PIC单片机不久,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
补上第一张图

网友A:
红色板子放到一边,它是用来测试ICD4或ICD3用的,你烧录固件时没用。
把那个线中间剪断,直接按线序做个插件接目标板子就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板子放到一边,它是用来测试ICD4或ICD3用的,你烧录固件时没用。
把那个线中间剪断,直接按线序做个插 ...

原来如此,我试一下,不知道microchip为啥非得用这种接头,一点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红的不是扩展板,信号有冲突,你自己做一个扩展板吧。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2020-03-30):
比较ICD4与KIT4,哪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