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连载3:烧写程序到外部Nand Flash中

楼主(2018-12-19):
前面提到C6748没有内部Flash,而EMIF接口挂载的Nand 没有地质线,只有数据线,无法在CMD文件中分配内存空间。
我知道的只能后面再用复杂的操作将程序烧写进Flash中,参考创龙的操作,遇到一些问题也解决了。

楼主:
进入Debug状态,不启动程序,点击Run-load-load program,导入创龙的一个文件(见附件):
这时会报错,提示没有这个c文件,不影响后面的操作,不知道为啥创龙没给c文件,只给了.out,忽略它。

然后点击运行,console窗口会出现下面的提示,输入y,

接下来导入AIS文件,比较麻烦,需要使用AISGen工具将执行文件转换成AIS格式的。
输入ais文件的路径+文件名,就可以把程序烧写到Flash中,需要一波操作

楼主:
漫长的学习道路,还得准备硬件—ADC,C6748的底板,前期基础弄好点,后面问题好解决一点。
每天都要进步一点点吧。

网友A(2019-06-26):
您好,AISGEN的配置文件能麻烦您发一下吗?

网友B(2019-10-29):
您好,我用您这个附件时 程序卡死Writing image data to block 0x1, page 0x0,,请教会是什么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