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见鬼了,为什么定时器中断中==不执行呢

楼主(2018-12-19):
硬件:
单片机型号: STC15W4K32S4
固件版本号: 7.3.5T

出现问题:
一条判断两个变量if(TKeyValue == u8GKey_Value)相等的语句,放在main函数while中可以执行,放在定时器中断中就不会执行。
1.语句if(TKeyValue == u8GKey_Value)判断前使用串口输出两个变量的值,确认是相等的,但就是进不去。
2.这条语句改为if(TKeyValue&&u8GKey_Value)//可以执行的
3.同样是分支语句,这条语句放在case 2中也是可以执行的。
为什么代码复制过来格式不对呢?

  case 1:
      TKeyValue = GetKeyPort();
                        if(TKeyValue != No_Key_Press1)//
                        {
//                                if(TKeyValue&&u8GKey_Value)//
        if(TKeyValue == u8GKey_Value)
                                {
                                        uKey_Hold_Time++;//
                                        if(uKey_Hold_Time >= 0)//
                                        {
            uGKey_Pressed = TRUE;//
            uKey_State++;//
                                        }
                                        else
                                        {
            uKey_State = 0;//
            u8GKey_Value = No_Key_Press1;
                                        }

                                }
                                else//
                                {
          uKey_State = 0;//
          u8GKey_Value = No_Key_Press1;
                                }
                        }
                        else //
                        {
        uKey_State = 0;//
        u8GKey_Value = No_Key_Press1;
                        }
                        break;
                case 2:        //
      TKeyValue = GetKeyPort();
                        if(TKeyValue != No_Key_Press1)//
                        {
                                if(TKeyValue == u8GKey_Value)//
                                {
                                        uKey_Hold_Time++;//
                                        if(uKey_Hold_Time >= 200)//
                                        {
            u8GKey_Pressed_1s = TRUE; //
            uKey_State++;//
                                        }
                                }
                        }
                        else//
                        {
        uKey_State = 4;//
                        }
                        break;

网友A:
应该是抖动影起的
GetKeyPort();
这个API获取值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在按键按压或弹起期间

网友B:
一条一条的执行,看看发生了什么,是怎样不执行,跳过去了,还是执行了没有看到效果,还是不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抖动影起的
GetKeyPort();
这个API获取值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在按键按压或弹起期间 ...

问题是不管按多久,这个判断永远不会执行,判断这两个值相等之前,使用串口输出两个值,是相等的。我也糊涂了,搞了这么几年程序,第一次碰到这么奇葩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一条的执行,看看发生了什么,是怎样不执行,跳过去了,还是执行了没有看到效果,还是不进中断 ...

51没法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管按多久,这个判断永远不会执行,判断这两个值相等之前,使用串口输出两个值,是相等的。我也糊 ...

你首先判断不等于之前的值才会处理下面,所以只会在按下或弹起的时间执行,这期间正好不稳定

if(TKeyValue != No_Key_Press1)//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管按多久,这个判断永远不会执行,判断这两个值相等之前,使用串口输出两个值,是相等的。我也糊 ...

你的代码逻辑有问题
仔细分析
u8GKey_Value这个变量的赋值不符合逻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管按多久,这个判断永远不会执行,判断这两个值相等之前,使用串口输出两个值,是相等的。我也糊 ...

只有部分代码,不好分析具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部分代码,不好分析具体原因

现在手机,一会上传全部代码看看,这个是我一直用的一个状态机检测程序,一直没问题,这次突然出口了这个bug,我待会重新检查下程序,说不定搞了一天思路乱了。。◕‿◕。

网友C:
换个存储地址试试,data、idata、xdata,或者code,之前有个程序各个空间都快满了也出现过一些奇葩问题

我试试这个办法。

网友D:
把这代码(稍加修改)放在stm32里仿真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E:
这两个变量类型,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B:
有个方法,这个句子前后插入一个LED等闪烁的或者串口打印的命令,看看有没有执行前后两个。

楼主:
void Key_Scanf(void)
{
        static uint8_t uKey_State = 0;//
        static uint16_t uKey_Hold_Time = 0;//
        uint8_t TKeyValue = 0x00;
        switch(uKey_State)
        {
                case 0:
                        TKeyValue = GetKeyPort();
                        if(TKeyValue != No_Key_Press1)//
                        {
                                u8GKey_Value = TKeyValue;//
                                uKey_State++;//
                        }
                        break;
                case 1:
                        TKeyValue = GetKeyPort();
                        if(TKeyValue != No_Key_Press1)//
                        {
                                if(TKeyValue&&u8GKey_Value)//
                            // if(TKeyValue == u8GKey_Value)
                                {
                                        uKey_Hold_Time++;//
                                        if(uKey_Hold_Time >= 0)//
                                        {
                                            uGKey_Pressed = TRUE;//
                                            uKey_State++;//
                                        }
                                        else
                                        {
                                            uKey_State = 0;//
                                            u8GKey_Value = No_Key_Press1;
                                        }

                                }
                                else//
                                {
                                    uKey_State = 0;//
                                    u8GKey_Value = No_Key_Press1;
                                }
                        }
                        else //
                        {
                             uKey_State = 0;//
                             u8GKey_Value = No_Key_Press1;
                        }
                        break;
                case 2:        //
                        TKeyValue = GetKeyPort();
                        if(TKeyValue != No_Key_Press1)//
                        {
                                if(TKeyValue == u8GKey_Value)//
                                {
                                        uKey_Hold_Time++;//
                                        if(uKey_Hold_Time >= 200)//
                                        {
                                            u8GKey_Pressed_1s = TRUE; //
                                            uKey_State++;//
                                        }
                                }
                        }
                        else//
                        {
                           uKey_State = 4;//
                        }
                        break;
                case 3://
                        TKeyValue = GetKeyPort();
                        if(TKeyValue != No_Key_Press1)//
                        {
                                if(TKeyValue == u8GKey_Value)//
                                {
                                        uKey_Hold_Time++;//
                                        if(uKey_Hold_Time >= 600)//
                                        {
                                            u8GKey_Pressed_3s = TRUE;
                                            uKey_State++;//
                                        }
                                }
                        }
                        else//
                        {
                            uKey_State = 4;//
                        }
                        break;
                case 4:        //
                        TKeyValue = GetKeyPort();
                        if(TKeyValue == No_Key_Press1)//
                        {
                                uKey_State = 0;//
                                uKey_Hold_Time = 0;
                                u8GKey_Value = No_Key_Press;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楼主:
void Key_Scanf(void)
{
        static uint8_t uKey_State = 0;//
        static uint16_t uKey_Hold_Time = 0;//
        uint8_t TKeyValue = 0x00;
        switch(uKey_State)
        {
                case 0:
                        TKeyValue = GetKeyPort();
                        if(TKeyValue != No_Key_Press1)//
                        {
                                u8GKey_Value = TKeyValue;//
                                uKey_State++;//
                        }
                        break;
                case 1:
                        TKeyValue = GetKeyPort();
                        if(TKeyValue != No_Key_Press1)//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代码(稍加修改)放在stm32里仿真看看结果如何

STM32中硬件不一样,暂时没法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部分代码,不好分析具体原因

见14楼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变量类型,会不会不一样?

都是uint8_t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方法,这个句子前后插入一个LED等闪烁的或者串口打印的命令,看看有没有执行前后两个。 ...

判断之前串口打印两者的值了,确定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存储地址试试,data、idata、xdata,或者code,之前有个程序各个空间都快满了也出现过一些奇葩问题[em: ...

修改了也没用,纠结。

网友A:
逻辑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可能代码已经执行了,

u8GKey_Value 这个值有没有可能意外被其它程序改变了,当然应该是无意改变的(比如指针越界了什么的)
另外可以屏蔽掉其它代码,仅测试这部分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改了也没用,纠结。

使用下volatile修饰了吗?可以试试,遇上这些问题只有不断尝试,难不成被优化掉了?

网友E:
我又有一个猜想,尝试把这两个变量,改成全局变量试试。不是你目前设置的静态变量。
   我的意思,就是变量的作用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可能代码已经执行了,

我只能归结为单片机问题了,过几天重做个板子,用STM3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又有一个猜想,尝试把这两个变量,改成全局变量试试。不是你目前设置的静态变量。
   我的意思,就是变量 ...

修改为全局变量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下volatile修饰了吗?可以试试,遇上这些问题只有不断尝试,难不成被优化掉了? ...

volatile和static都修饰过了,还没用,只能归结于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网友F:
要么把u8GKey_Value 定义在mian里
要么定义全局u8GKey_Value 的时候加上 volati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能归结为单片机问题了,过几天重做个板子,用STM32试试。

是不是单片机问题,应该可以验证的,再説GPIO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