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cubemx的USB CDC 模式,在调用USB_CDC_Receive函数有疑问

楼主(2018-12-20):
使用cubemx的USB CDC 模式,在调用USB_CDC_Receive函数有疑问:
1. 疑问1:
下面是CubeMX产生的函数,我看到函数根本就没有用参数*Len,理解是否对?这是怎么回事?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USER CODE BEGIN 6 */
  USBD_CDC_SetRxBuffer(&hUsbDeviceFS, &Buf[0]);
  USBD_CDC_ReceivePacket(&hUsbDeviceFS);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6 */
}

2. 疑问2:
我如果在main()调用:int8_t CDC_Receive_FS,则出现以下错误:
compiling main.c...
../Inc/usbd_cdc_if.h(135): error:  #114: function "CDC_Receive_FS"  wa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pbuf, uint32_t *Len);

可实际上这是CubeMx产生的函数(在usbd_cdc_if.c内定义),我也引用了:usbd_cdc_if.h,在usbd_cdc_if.h里面加上了此函数,还是没有解决此问题。
是什么导致此问题?
USB接收处理一般应该用哪个函数?

我使用的软件:MDK-ARM 5.23
芯片:STM32F107VC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少些库文件吧

网友B:
貌似代码不全啊

网友C:
路径定义问题

网友D:
CDC_Receive_FS这个函数不是给你调用的,它是USB的回调函数。这个函数被调用的时候,说明已经接收到一批从USB主机传来的数据了,数据存放在Buf指向的空间,数据长度为*Len。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C_Receive_FS这个函数不是给你调用的,它是USB的回调函数。这个函数被调用的时候,说明已经接收到一批从U ...

谢谢,我这些天已经知道了。还好现在已经调通了。

网友E(2019-06-20):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些天已经知道了。还好现在已经调通了。

请问你是调用的哪个函数作为接收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F(2019-12-21):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些天已经知道了。还好现在已经调通了。

你这种人自己问题解决了不过来结帖的人最最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