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灌封变压器失效分析

楼主(2018-12-20):
请各位帮忙分析失效原因,谢谢。

目前碰到灌封变压器在客户使用的时候,变压器本体鼓包,高温引起内部漆包线烧断,初级线圈断路,次级线圈还是好的。
电路板说明:用于控制水泵的电路板,板上有一个230V转9VAC的灌封变压器。
变压器规格:灌封,230VAC输入,9VAC输出,功率1.5VA。
使用容量:平时只使用7%的电流,满负荷运行时也只使用了83%的容量。
电路板上其它的地方都非常干净,没有烧过的痕迹,就是变压器失效,设计时没有加1-2A的电流保险丝。
初级线圈已经烧断,内部初级线圈已经烧黑。

拆开后的内部照片

网友A:
用料差吧?
空载也发热吧?

楼主:
谢谢回复,我测试了满负荷工作的时候变压器本体的温度稳定后在65C,空载呆会去测试看看,用料差的问题肉眼也看不出来哦,你指的是漆包线还是环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测试了满负荷工作的时候变压器本体的温度稳定后在65C,空载呆会去测试看看,用料差的问题肉眼 ...

硅钢片其实也很重要的。。。

网友B:
很明显是工艺或者材料问题,造成灌封后局部击穿,线包整个烧挂。
初级线包,由于线径细,来回折绕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线间耐压超标这种情况在小功率变压器上面更容易出现。

网友C:
也许是电压高了,比如接了380、零线断....

网友D:
在线圈里埋个热保护器

楼主:
请厂家复测了下,发现变压器次级电流非常大10.7VAC/162ACmA,已超出它的额定9VAC/166ACmA,变压器厂家用的是Fluke的真有效值万用表179,而我用的只是一个Fluke的数字万用表17B+测得数据只有10.6VAC/132ACmA,估计应该是满负荷运行的时候超出额定,有些变压器温度过高就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