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一个放大滤波电路

楼主(2018-12-20):
(无正文)

楼主:
I/O口大概是3.3V,输出的电流有点小,LED不够亮

网友:
。。你需要的不是什么放大滤波电路。你需要功率放大。接个三极管就行了,ss8050npn

网友A:
led要么串电阻进行限流,要么用恒流电路驱动。搞不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