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 SDRAM主频167M能跑216M吗?

楼主(2018-12-20):
找了几家SDRAM,大部分是133MHz,最高的主频是167MHz。而MCU的主频可以跑到216MHz(STM32F750),那么这样使用的话是否会降低MCU的性能?

网友A:
HCLK经过2分频才成了SDCLK,所以,最高只有108M,133的已经够了。

网友B:
STM32F7有cache,程序在不同存储器中跑速度都很快,基本上没差别。
ST有这方面的文档,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C:
DDR3-1600和DDR4-3200实测性能差异也不超过10%

网友C:
沙发层说的对,216M主频下,SDRAM也到不了133M

网友D:
不会降低性能的

网友E:
不会  沙发解释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