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uboot里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8-12-20):
现在板子上加了个外部看门狗 1s多复位一次  现在uboot启动的时候有个命令行功能  一旦进入这个就会阻塞程序 也没法喂狗 会导致看门狗复位  现在想尝试两个办法  一个是uboot里能不能创建任务?专门用来喂狗   另一个是uboot里能不能用一个定时器中断来喂狗  但是网上看到说 uboot里为了保证初始化都是关中断的  我用定时器中断会不会导致启动会有问题?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你在跑Linux吧?uboot的源码你自己分析一下,看看能否加这个功能啊。我只玩普通的应用,没玩过Linux。

网友B:
中断喂狗还有什么意义呢?你不如直接把这里的看门狗取消了。

网友C:
楼上很对,就是你程序跑飞了,中断是不飞了,仍然会按时执行,因此你中断喂狗不如关闭看门狗。

网友:
喂狗都是主程序里的,不能放中断。放中断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D:
解决了吧,看门狗是不可以在中断喂的

网友:
想法避免这种会卡住影响喂狗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跑Linux吧?uboot的源码你自己分析一下,看看能否加这个功能啊。我只玩普通的应用,没玩过Linux。 ...

是板子上的外部看门狗  关不掉啊

网友E:
加长看门狗的复位时间。因为linux本身的系统已经很可靠了,所以喂狗都是在linux里面喂,不用放到uboot里面

网友F:
uboot是不是启动后就不运行了。也就启动一次运行。如果你这里开启看门狗,那么后面肯定没地方喂狗。这就导致系统不停的复位了。

网友G:
u-boot 有看门狗的设计,你可能需要提供一个驱动,让 u-boot 可以使用。
但你搞定了 u-boot 是不够的,Linux 内核也需要使能看门狗(你可能还需要提供一个驱动),并设置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的意思是,在内核启动的过程中,内核自己会喂狗,避免引起系统复位。
内核引导完成后,内核就不再喂狗了,用户程序要尽快打开 watchdog 设备,并喂狗,如果间隔时间过长,也会导致系统复位。
还有,你的 watchdog 超时时间只有 1 秒多,太短了,linux 又不是实时系统,在使用中很容易就会超时的。

网友H:
还没有用过独立看门狗呢

网友I:
我还从没有用过外部看门狗啊

网友J:
上面的高手言之有理啊。

网友J:
确实是1秒肯定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