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410引脚选择

楼主(2018-12-20):
这是STM32F410引脚选择图,请解释一下各项意义。谢谢!

网友A:
GPIO_EXTI8:外部中断,可以配置成外部中断口
TIM1_CH1:说明这个引脚可以配置成定时器1的通道1,比如想用定时器1的通道1输出PWM波形用这个就行,我常这样用,网上实例巨多,用这个关键字去查,看看程序就明白了。
USART1_CK,串口1的CK引脚。
其它的就是配置成输入输出或是模拟IO口,剩下的不常用,可以不理会。想怎么用就配置一下,然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