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8-12-20):
图中三极管是红外接收管,在没给光信号的时候,输出端饱和,电源3.3V。麻烦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给你个表达式运放输出VO=vcm+(vcm-Vc2右)(R1/R4), 问题点:R4接近10k,VCM-VC2右>0.1VCM,运放饱和;R4接近0,VCM-VC2右>0,运放饱和.

嗯嗯,谢谢,还想请问一下VC2是图中哪个的电压,我这电路要怎么改善

网友B:
这是个积分电路,输入方波输出三角波或者是梯形波,看你输入的频率

网友C:
做一个在放大状态的红外接收,日光中也有红外成份,你那种模式即使能工作,工作的光照窗口范围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