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

楼主(2018-12-20):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若静态工作点设置的不合适,在对交流信号放大时就可能会出现饱和失真(静态工作点偏高)或截止失真(静态工作点偏低).----------没搞透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具体的含义。不失真又是怎样的?哪个能形象的说下  谢谢

网友A:
饱和失真、截止失真就是切顶、削底。做交流信号放大时,晶体管静态工作点应尽量取在电源中点附近,这样动态范围最大。如果取的过高,当峰值到来时,电压升无可升,于是切顶。取的过低,谷值来临时,电压低无可低,于是削底。

网友A:
前面假设是输入一个正弦信号,不失真就是输出仍为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失真、截止失真就是切顶、削底。做交流信号放大时,晶体管静态工作点应尽量取在电源中点附近,这样动态 ...

为什么取的过高会削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取的过高会削顶呢

简单说,总不能高过电源电压或低于地电位吧。建议楼主去看看教材,先把晶体管基本电路的工作原理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