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20读取温度偏差大

楼主(2018-12-20):
最近调试SHT20,发现读取时必须多次写0x81指令才能读出数据,读取的数据貌似不对,因为放置在室内常温环境,大约23℃,但是读出的数据根据手册给的公式换算成温度值在45℃。请问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或者用过SHT20的给予指导。感谢

网友A:
明显是时序不对。

网友B:
我也是用的sht20,读取的温度的确稍微比环境温度要高一点。可能是软件那边弄得不对。。。

网友B:
但是同样的时序,i2c通讯的,读取的湿度比较正常,就是温度偏高。难道是因为贴片在pcb上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时序不对。

调试好久好久,用示波器看波形,跟标准的协议波形对的上,但是总是在发送读取指令时得不到应答,,,基本差20度

无应答或许说明程序产生的时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sht20,读取的温度的确稍微比环境温度要高一点。可能是软件那边弄得不对。。。 ...

也许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同样的时序,i2c通讯的,读取的湿度比较正常,就是温度偏高。难道是因为贴片在pcb上的原因? ...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时序不对。

再问一下,SHT20精度能达到标的±0.3℃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同样的时序,i2c通讯的,读取的湿度比较正常,就是温度偏高。难道是因为贴片在pcb上的原因? ...

肯定会受PCB板上温度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SHT20精度能达到标的±0.3℃吗?

看规格书

楼主:
规格书是说可以的,,,不知道哪位大神做过计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好久好久,用示波器看波形,跟标准的协议波形对的上,但是总是在发送读取指令时得不到应答,,,基本 ...

你可能太自信了……
厂家提供了参考代码,建议从头移植一下看看。

应该是

网友D:
协议的问题

网友E:
1.sht20采集数据正确,mcu接收的数据不对
2.数据代入公式计算错误
建议两到三个同样板子对比测试,我用10和75

网友E:
还有,可以将烙铁放在传感器附近或吹口气(时间要长一点),看看温度和湿度有没有明显变化,检验你的通讯是否正确

网友E:
在启动sht20后,有个等待时间,才能读取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但是同样的时序,i2c通讯的,读取的湿度比较正常,就是温度偏高。难道是因为贴片在pcb上的原因? ...

远离发热元件,周边开槽孤岛设计

网友F:
一般这种片上贴的温湿度传感器,测量温度肯定要稍高点的,电路板会发热啊。

网友G:
线路板上的温度影响很大的,要么接到外面,要么用SLEEP的方法,只在读数时启动一下MCU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可以将烙铁放在传感器附近或吹口气(时间要长一点),看看温度和湿度有没有明显变化,检验你的通讯是 ...

通讯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规格书是说可以的,,,不知道哪位大神做过计量?

基本问题不大

楼主:
问过国家计量院,对数字温度计没有国家标准,,,传感器的倒是有

网友B:
感觉还是用直插的DS18B20吧,这个挺好用的,就是通信速度比较慢

网友H:
45度你确定不是默认值?

网友I:
电路板的布局要求很高,如果PCB设计中周围有富铜,那测出来的结构就会比实际的温度高4-6度,而且他的精度也没有办法进行测试。我上面U3和U2都是SH系列的 一个是21一个是20的 两个做了对比测试

楼主:
采用官方提供的代码,改了改用的,就可以了,,,读取数据稳定合理。。。。

可否提供一下官方例程,谢谢 邮箱2546600395@qq.com

网友J(2021-09-07):
SHT20现货供应,价格美丽,V18664394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