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T-9100接地故障查找仪

楼主(2018-12-20):
一、作用
直流系统接地故障查找仪能快速查找电气中的接地、混线等故障,对绝缘状态不好的“虚接地”(虚接地电阻可达一兆欧)同样能讯速查找。
二、功 能
1、接地查找:
(1)接地混线故障查找仪专业解决1MΩ以下高阻接地、混线故障,具有泄漏电流方向指示功能,可以在设备不停电、不甩线、不解线把的情况下,快速查找定位故障点。
(2) 可以检测电气线路的接地电阻和分布电容;可以根据线路分布电容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测试频率,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
(3) 通过调整信号接收器、快捷式查找钳表的接收灵敏度,确保接地查找的准确性;
(4)主机输出电压可设置:24V、48V、110V、220V、500V、1000V,以便适用于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气线路;
(5)主机输出电流可限制: 5mA、不限,可以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以防止线路上继电器误动作;
(6) 主机输出频率可选择: 1.0Hz、10Hz、50Hz、60Hz、325Hz;
(7)系统组成:由主机(信号发送器)、信号接收器和电流传感器组成。
(8)基本原理:主机向被测对象及地之间,发射一个频率1.0Hz~325Hz,电压为24~1000V的交流电压信号,由于接地电阻及分布电容的存在,会产生相应的泄露电流信号,信号接收器检测接地电流信号,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分析泄露电流大小及相位,并指示泄露电流的方向。由于接地故障点前后,泄露电流的大小、相位会产生骤变,据此,可以快速查找定位接地故障点。
(9)类似地,同样可以查找线路的混线、短路故障。
2、纹波分析功能
接地混线故障查找仪具有谱分析功能,可以分析线路中工作电流信号或干扰信号的频谱,测试时可以避开干扰信号的频率,以提高接地查找的准确性,防止干扰信号对接地查找的影响。
3、数据管理功能
(1) 对仪表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进行计量校正;
(2)调整时钟;
(3)进行程序更新。
三、特 点
(1)专利的测试技术,适用于解决1MΩ以上的接地、混线故障;
(2)配有双开口的钳形接收器,适用于各种电器线路,包括密集布线的场合;
(3)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以检测线路的接地电阻和分布电容;
(4)专用的滤波芯片,可滤除测试信号以外的其他频率的干扰信号,适用于强干扰的现场;
(5)使用方便,可在设备不停电,不甩线,不解线把的情况下实现各项功能;
(6)同时检测线路泄露电流的大小和相位,根据接地故障点前后泄露电流的大小及相位骤变,定位故障点快速准确;
(7)可以指示接地信号电流方向,快速查找接地短路故障点;
四、典型应用
(1)铁路:信号、通信、机车、车辆及任何电气设备及线路。
(2)通讯:通讯及任何电气设备及线路。
(3)直流系统正、负母线的绝缘测试及故障点定位。
(4)其他:航空、冶金、汽车、家用电器等任何电气设备及线路。
五、技术指标
1、接地查找:
(1)输出电压:24V、48V、110V、220V、500V、1000V
(2)输出频率:10 Hz、50 Hz、60 Hz、325 Hz可选
(3)输出电流限制: 5mA、不限
(4)可测量接地电阻、分布电容
(5)接地查找灵敏度:≤ 1.5 MΩ
(6)交/直流电路漏电流检测灵敏度:≥ 0.5 毫安
(7)工频抑制:100dB
(8)电流传感器:φ8×12/φ30×65
2、供电
(1)主机:内置4200mAh  16.8V锂电池;输入AC220V/输出DC16.8V/2A电源适配器,在接通电源时,主机可以长时间工作。
(2)信号接收器:内置2400mAh  8.4V锂电池;输入AC220V/输出DC 8.4V300mA充电器。
3、功率消耗:连续工作不小于4小时;
4、存储器:128M;
5、显示屏:
(1)主 机:128×64bit   LCD
(2)信号接收器: 240×320bit    3.5″彩色液晶显示器+触摸屏;
6、工作温度:-1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