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读取芯片内部程序

楼主(2018-12-20):
我在使用PIC单片机 PIC16′26做的一款产品,客户做了4K左右,出现了两个不良品有一段功能不能正常运行,我想重新烧录一个没有写保护的程序再读出来看下是不是内部ROM有损坏,有没有哪位英雄知道怎么读内部芯片数据的。我用的MPLAB IDE V8.80, ASM, 工具PICKit 3.

网友A:
MPLAB  IPE就有读取功能啊,直接用就行了。

我用的MPLAB IDE V8.80,也有读取功能,单读出来的数据不对,而且没有芯片也能读取,但是不能烧录。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LAB  IPE就有读取功能啊,直接用就行了。

请问怎么加锁

@liubin1109 :没有用过这个系列,PIC的单片机用的偏低端的片子
@kaizi99998 : 请问dsp33怎么搞?
__CONFIG _IOSCFS_4MHz & _IntRC_OSC_RB4 & _WDTE_ON & _MCLRE_OFF & _CP_ON & _CPDF_OFF 汇编程序开头加这个配置 C的话还没弄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加锁

记得好象是要通过配置比特来进行加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onfig bits里面有个code protect,打开的话编程器就没法读了。
**例外哈

配置位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四行的GSS就是了

好大意啊

网友E:
我用了快20年PIC,还没遇到过内部ROM出错的,你做一个产品随便就可能出现两个,要么是你的运气上天了,要么就是你的设计有问题。

从现实的情况看,同学你还是冷静并诚实一点,应该还是设计有问题更合理一些。

网友F:
没有读过,你这是要山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快20年PIC,还没遇到过内部ROM出错的,你做一个产品随便就可能出现两个,要么是你的运气上天了,要么 ...

大佬求救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4470-1-1.html

网友G:
很少遇到内部ROM出错的情况。

网友H(2019-03-26):
应该是被加密了。

网友I:
这个IDE不能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