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24V转16V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12-20):
项目中需要这个电压值,第一次打板用LM317,结果接上负载电压就下降。
我想改用MC34063,可是用Proteus仿真不成功,老是得不到需要的电压值。
请问大神,用哪种DCDC比较好?谢谢!

网友A:
MC34063的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详细参数请看它的PDF文档

网友B:
DCDC芯片大把的是,用量大还只要几毛钱,我都在用,只要参数合适基本不需要调试

网友C:
16V 电流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V 电流需要多少?

1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芯片大把的是,用量大还只要几毛钱,我都在用,只要参数合适基本不需要调试 ...

推荐一款呗

网友C:
没开玩笑  1mA?

楼主:
没开玩笑

网友D:
1mA 就要选择一个经济的
不过什么应用啊 1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A 就要选择一个经济的
不过什么应用啊 1mA?

给触摸屏供电

网友E:
应该是你电路其他部分的问题,lm317可以提供1A的电流,至于1mA,任何一个常规的LDO都可以的。。。

网友F:
1mA的输出电流,为什么要用dc-dc,找个LDO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mA的输出电流,为什么要用dc-dc,找个LDO就可以了

LDO都是浪费,用两电阻分压得了。LDO也要几分钱一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LDO都是浪费,用两电阻分压得了。LDO也要几分钱一颗。

支持电阻分压

网友I:
采用TI的LMR14030,输入和输出范围也很宽,质量非常稳定的额

网友I:
引用 网友F:
1mA的输出电流,为什么要用dc-dc,找个LDO就可以了

这样说的话,输出电流太小了,用ldo是最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