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基础--一阶电路**重点**

楼主(2018-12-20):
由于一阶电路是重点,这部分单独自成一贴。

这个太重要了,搞不懂的话,后面的模拟电路分析就没戏了。

视频内容就是下图,下图看懂就不需要看视频。

楼主:
现在用所学理论,来解释这种"正反馈跟随器"工作过程!

楼主:
首先,假设这个运放输出饱和电压为Usat,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当输入电压|Vi|<Esat时,运放处于跟随状态,即Vi=Vo

正是由于如此,这个正反馈结构和常见的负反馈跟随器,在这个条件下,传递函数相同,都处于跟随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假设这个运放输出饱和电压为Usat,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当输入电压|Vi| ...

上面得到了线性区传递特征,完整性起见,再考虑正负饱和区特征!

正饱和区运放输出Vo=Esat,其成立条件是Vi<ESat
负饱和区运放输出Vo=-Esat,其成立条件是Vi>-Esat

根据以上分析,可得这种正反馈结构的"完整传递特征",如下图:

图中绿圈表示Esat点。

楼主:
由上图可见,即便是Vi在饱和范围以内,或者是线性区,运放也有3个不同的工作点!(后面分析可见,原点处那个工作点不稳定!所以这种结构不稳定)

要想判断工作点的稳定性,需要在理想运放模型基础上,在合适节点加个电容,然后使用戴维宁定理,推出顶楼右边那个图,感兴趣的可以练习一下。

网友A:
4楼图中,过零点的斜线如何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图中,过零点的斜线如何得来的?

运放在线性区的传递特征!

在Vo加电容,会把跳变拖慢,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得到了线性区传递特征,完整性起见,再考虑正负饱和区特征!

正饱和区运放输出Vo=Esat,其成立条件 ...

参考端跟维捆绑,Vi 就跟维比较,
任何有反馈的电路,Vi (或其分压)都只跟 Vo (或其分压)比较,不管是放大器抑或振荡器,Esat 影响的,只是 Vo 跟电源轨的距离,难道不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所学理论,来解释这种"正反馈跟随器"工作过程!

跟随,要么是 並驾齐驱,要么是 比例缩放,
当 Vi 为正时,Vo 也必须是正是吧,根据运放的「游戏规则」,那就意味着 “+” 端电位须比 Vi 高(一点点就够了)。
问题是,“+” 端若跟 Vo 捆绑,这要求当然满足,不过,除非这捆绑松得 足以让运放可像 再生式接收机 这样运行的程度,否则,这电路会变成「滯回比较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放在线性区的传递特征!

我的意思是,这种电路情况下,运放如何保持为“”非饱和的线性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这种电路情况下,运放如何保持为“”非饱和的线性区“”状态? ...

这是分析方法或技术决定的,即便是仿真器交流仿真时,也是先静后动,即先分析直流,后交流。

所以我上面分析属于第一步,第二步动态特性分析如下=

图中右下角曲线,趋向于负饱和电压-Esat!

这个分析属于电路基础内容,但是我看见有人拿大泡轰蚊子,机械模仿教材,用什么相空间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分析方法或技术决定的,即便是仿真器交流仿真时,也是先静后动,即先分析直流,后交流。

所以我上面 ...

你的意思是,这个正反馈连接形式的电路,虽然最终会饱和,但对在未饱和的情况下做AC分析,就得到了11楼的过渡态分析结果。这也是 地板楼的 过原点的斜线来源,也就是“过渡态”能看成线性小信号区分析的说明?

楼主:
请注意分析步骤:

第一步,dc分析,获取了非线性器件的传递特征;
第二步,动态分析,获取了直流工作点的稳定性信息;
现在第三步,动态路径分析。

由于RC电路和RL电路具有对偶性,现以典型的一阶抽象模型进行分析.虽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却能分析一大类电路。

下图中上面部分,说明了稳态直流负载线的概念,这在模拟电路教科书都有的说,故此处只给个图。
下图中下面,给出一个流控型非线性电阻的典型特征曲线。

现在把上面两部分连接起来,外加一个动态分析必须的电容C,于是得到了下面的原理图,见下图最下面的那个。

楼主:
首先,我们感兴趣的是某个“稳态”情形,即U为某个定值U1,而且电路中所有电流和电压都是不变的!那么电容中的电流ic=0!于是非线性器件中的电流i=iR!!!!既然两者电流相等,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伏-安平面上,同时画出两者的伏安曲线,见下图:

由上图可以确定,在稳态条件下,电路的工作点就是图中的P1点!也就是说,对应电压U1,稳态电流和电压分别是i1和v1!也就是负载线和非线性器件的交叉点P1。

现在,我开始调节电压U的大小,让它阶跃跳到U2,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负载线,进而得动一个新的稳态工作点,如下图粉线所示:

可见新的稳态工作点是P2,但是对于动态电路,要想从旧工作点跳跃到新工作点,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期间电容要充电,充到新工作点对应的电压!大家要注意电容是如何充电的,需要通过求解戴维南等效来确定,那么这个戴维南等效电阻,应该是非线性器件在OP这一段所对应的电阻(设为R'),并联上R,即戴维南电阻=R'//R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当U从U1变化到U2,器件的工作点要从旧工作点P1,移动到新工作点P2,凭感觉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必须用理论严格证明,而且证明结果将非常有用。

根据上面这个式子,我们得到一个定理:

定理:如果非线性器件工作点是PE,若电源电压U是UE,那么PE将是平衡点!而如果电源电压U实际上是Us,那么当 Us>UE时,根据上面3式,dv/dt为正;而当Us<UE时,则dv/dt为负!!!

这三种情形必须严格区分。

楼主:
根据这个定理,我们回头重新看看14楼那个图,前面说了当电源电压U从U1变到U2,那么工作如何变动的理论依据,就是上面的定理!因为U2>U1,那么dv/dt为正,根据微积分中导数为正的含义,器件的工作点必然沿着非线性器件的S型曲线OP1段向右移动,朝着v增大的方向运动。

使用这个定理,我们还可以证明14楼图中的P2点,是个稳定的工作点。证明过程如下:
如果电路以某种方式受到干扰,导致工作点偏离P2!(这里的干扰可以是先把电容从电路中移除,用电源给这个单独电容充电,充完电再把电容焊接到电路原处!)偏离有两种偏离法,一种是变小,一种是变大,现在先假设是变小了,例如变化到图中的P1处,那么根据我们上面的定理,Us对应于这种情况中的U2,UE对应于这里的U1,那么dv/dt|P1为正!!!这意味着v要增加,要使工作点向右朝着P2运动;;;如果是另一种偏离法,是变大了,那么根据上面类似的证明过程,可以得处此时dv/dt为负,此时v要从大于P2处变小,朝着P2方向向左移动!
既然不管工作点偏向哪个方向,最终都要回到P2点,这就说明P2点是稳定的工作点。

楼主:
大家只要能吸收消化上面的定理,那我们后面的单稳/双稳/无稳电路的分析,就是张飞吃豆芽了。

顺便说一下本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不同,本科教育侧重于掌握基本原理,实验也是有针对性的来证明原理的,这样学习可以举一反三,事半功倍,一个原理搞懂了,可以解决一堆问题,这就是本科教育的良苦用心。

楼主:
首先必须强调一点,对运放电路,必须同时分析两个传递函数,一个是大家熟悉的Uout/Uin,另个是策动点特性!!!!

上面这个电路,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策动点传递函数!下面进行理论推导。

楼主:
经过上面三步推导,我们得到了运放电路的策动点传递函数,如下图:

注意,三段曲线中间那一段,是负阻区!!!

再请注意,如果把R1换成电容,那得到了一个“负电容”,这个问题专门再发一贴说明。

经过这样一番推导,我们把18楼的那个问题,转化为15楼的那个基本模型了。

根据上面的判定定理,很容易得到伏安特性曲线上移动轨迹!

请注意特点,在正i平面,不管实际Q点在哪,他们都将向QB点运动;在负i平面,它们都将向QA点运动。

但是,在QA和QB点,所对应的i都不等于0!所以QA和QB都不是平衡点!
说到平衡点,有必要说明平衡点和工作点之间的关系!
有些情况下,平衡点和工作点相同的,但是有些情况下,平衡点却不是工作点,所以为了建立起工作点和平衡点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我们约定要选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作为状态变量,这样一来,自治电路的平衡态和相关电阻电路的工作点就有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说到自治电路,历史上是关于描述真空管振荡器的微分方程,在没有施加任何时变信号源输入的情况下,它可以产生周期波形。简而言之,自治电路=LTI+dc源
这个术语非常形象,好比港澳自治是一样的,大陆给你提供地盘(dc源能量),不给你施加行政命令(无ac源),他照样能正常有序地运转(产生周期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注意分析步骤:

第一步,dc分析,获取了非线性器件的传递特征;

伏安特性是死的,不会随偏置而变化,
伏安特性的负阻段只能 用可调恒压源把静态工作点强行绑住 才能绘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上面三步推导,我们得到了运放电路的策动点传递函数,如下图:

既然QA和QB点不是平衡点,那么运动到那儿还没完,还必须继续运动,但是根据伏安特性曲线图,那儿是死胡同,无路可走了。

于是矛盾就发生了。

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由于我们建立了一个病态的模型,导致问题无解。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原电路只有一个储能元件电容,这个电路理论上是无法正常工作的。还必须添加一个储能元件,这个电路电路才能有解,矛盾才能解决。

关于这个矛盾的解决,有详细的理论推导依据,鉴于论文长达45页,而且推导很复杂,所以这里略去,只给个推导结论。

楼主:
引用 楼主:
既然QA和QB点不是平衡点,那么运动到那儿还没完,还必须继续运动,但是根据伏安特性曲线图,那儿是死胡同 ...

结论就是:进一步完善模型后,问题就解,解决方法就是以特定方式跳转,见下图虚线:

允许跳转之后,运动轨迹就会形成一类似口字型的闭合路线,这个路线一旦确定,就万事大吉了,电路中各个节点的电压波形,就顺手拈来了。过程easy,只给个图示:

作为本科学生,不要使用职业学校的理解方法,那种电容左充电右放电的分析套路,看的你是头晕眼花,一脸无辜蒙蔽状。
上面这种分析方法的唯一难点就是死路问题的解决,具体推导过程又不要掌握,只需要记住理论推导结论即可,所以总体上没有任何难度。

楼主:
=

上述理论简单的拓展,就可以有更广的应用。例如上图的双稳态电路,触发信号的作用是什么?站在我们这个分析套路中说,就是简单地整体平移下图中的红色曲线而已(正负脉冲移动方向不同)分析过程完全和上面相同:

而且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脉冲幅度最小值是多少,脉冲宽度是多少,不需要任何公式推导分析计算。这就是理论定量分析的优势,远比上面图片中那种定性分析简单实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论就是:进一步完善模型后,问题就解,解决方法就是以特定方式跳转,见下图虚线:

这样的跳转正常不过。
对于 单像限元件(或电路),维持电流是个问题,
单像限元件(或电路)的残余压降,令电容无法清空,给电容充电的那个电阻(或电流元),其阻值必须大得 不能维持负阻元件(或电路)的导通。

网友B:
单像限负阻器件的负阻区段的进入,无需以电容营造缓慢镜效果,把电源电压减半,拿个脉冲跟电源叠加一下,元件开通后就被电源钳在负阻区了。